[安防] 拆个海康车载的红外网络摄像机 DS-2XM621JM

楼主(2024-08-14):
好家伙,最近天气热摄像机又坏了不少,这不又有新素材了嘛,开拆。今天先拆个定制版的镜头,用途:司机行为监控。
下边大家自己看

网友A:
楼主您这是多图杀猫啊,没说啥故障,修好了没?

网友:
自带干燥剂啊

网友:
改造下 能接nvr吗  不知道sadp或者海康互联里面的调试工具能不能搜到

网友:
做工非常的海康,好评,这么小的东西还poe,可以~~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

网友B:
2015-1是海思的Hi3516DV100,Sensor是Aptina的,尾线里红黑是电源,黄对应橙TX-,橙对应橙白TX+,蓝对应绿RX-,绿对应绿白RX+。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5-1是海思的Hi3516DV100,Sensor是Aptina的,尾线里红黑是电源,黄对应橙TX-,橙对应橙白TX+,蓝对应绿R ...

感谢告知,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这是多图杀猫啊,没说啥故障,修好了没?

不开机,拆开检测供电正常,重新装回去,发现又能开机了,但是红外灯不能亮了,正常是开机会自动亮一下,然后系统运行后根据环境光情况,低于阈值自动开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开机,拆开检测供电正常,重新装回去,发现又能开机了,但是红外灯不能亮了,正常是开机会自动亮一下, ...

若平时使用,有频繁开启红外,就重点检查IR-CUT镜头座,90%是这里故障了,导致红外异常

网友:
是从哪个牌子摄像头开始,干燥剂成了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