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4P杂牌漏保:Shairm DZ47-63

楼主(2024-08-14):
如题一个4P的漏保,这个很少见到又是杂牌的,直接拆开高清大图分享给大家,只能说做工一般拿在手里轻飘飘的塑料外壳质量也差榔头一砸就开了,这个空开最特别的地方是漏保出线哪里是用端子压接的和其它品牌的不一样

网友:
关系到安全问题的还是买大牌子的好

网友:
这个有蹭施耐德的嫌疑,凡是这种打擦边球的产品最好别用

网友:
我敬往事一杯酒,故事与你不强留!

网友:
目测这个漏保脱扣器部分没啥问题

网友:
一些电器产品,光从外观是看不出来的,到底是好还是坏。当然买品牌产品,质量还是过硬的,用电才能安全。

网友:
还是用正规的产品好,比如正泰

网友:
上海人民电气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你懂的,就是那种品牌

网友:
还是买品牌产品,才可靠,杂牌的没敢定那天就不行了。

网友A:
施耐德 已经救过我几次命,都是无意中触碰裸漏的火线,又瞬间触电感觉就跳闸了。关乎生命安全的 要舍得花费

网友:
这类产品还是大牌子靠谱

网友:
家里的漏保一次都没跳过,好像是要定期测试,十多年一次也没测试。

网友B:
居然是4个1P拼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施耐德 已经救过我几次命,都是无意中触碰裸漏的火线,又瞬间触电感觉就跳闸了。关乎生命安全的 要舍得花费 ...

身体可是自己的,千万不要靠其他物保自己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4个1P拼起来的……

感觉都是1p拼接

网友C:
这货把中性线安排在左边第二个位置,也没有标记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4个1P拼起来的……

2P,3P,4P都是搭积木一样拼起来的,不过有的空开里面还有连杆接着的不是简单的拼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把中性线安排在左边第二个位置,也没有标记N吗?

我拆下来的时候零线是接第四个口的,换上去的那个正泰是接第一个口

网友:
这玩意儿还是买大品牌的放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