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动作”,如何给电池完美上锡,分享这种手法虽然有点焊机

楼主(2024-08-14):
分享下自己的操作,我补充下,我有点焊机,会根据情况选择使用点焊机还是焊接。所以那些评论让我使用点焊机的就算了,我只是分享一下。同样的操作也适合在上锡不好的有氧化镍片上的。
拆解动作,如何给电池完美上锡:
1,60W以上刀头马蹄头电烙铁,功率60是关键
2,打磨笔,电磨笔,打磨打磨是关键!
3,普通焊接膏

烙铁要60瓦以上,我是足功率80瓦恒温焊台,温度设置380度,一般焊元件280度到300度,焊大一点的就开高一点。
焊台不重要,普通烙铁也行,最好100瓦,60瓦以上。注意不要用那种尖头烙铁。

打磨是关键!打磨打磨!
以前我是用锯条刮,现在用三十元的充电小电摩很方便。
电池打磨前,看起来无锈迹,其实不行!一定要打磨,打到新划痕为止!

动作关键:把粘有焊膏的焊锡丝压在打磨好的电池表面。然后用60瓦以上的电烙铁刀头或者马蹄头去压!压!
焊接时间不要超过2秒!不允许多次焊接!
准备好湿毛巾,上锡后马上有湿毛巾擦干净降温

网友:
现在我觉得t12真垃圾

网友:
又学新技术了,焊接电池坏了8个18650了现在不敢这样搞了

网友:
这个主打一个快稳准狠

网友:
不错,浸润很好。

网友A:
负极很薄。打磨了加你这种老式的腐蚀性焊锡膏就更薄了。
不如找一个充电头。用细铜丝在需要焊接的地方打火焊铜。或者白嫖一小罐助焊剂。无需打磨直接就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焊接技术。

网友:
这个主打焊丝还要粗一点的才行

网友:
用拉管厂的焊接电灯泡的焊锡丝秒焊接,不用这么费事的

网友:
2032也敢焊接?我初中的时候焊炸过一次2032,也阴影了。

网友:
多了还是点焊机,这种焊接难免会把电池烫坏

网友:
建议买好保险
至少要防护眼镜
准备半桶水,用耐高温的水桶
准备好手机,拨打119,120

网友:
还是点焊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极很薄。打磨了加你这种老式的腐蚀性焊锡膏就更薄了。
不如找一个充电头。用细铜丝在需要焊接的地方打火 ...

这和打火的方法比较好

网友:
我买了种助焊剂像水一样的透明液体,滴一滴,直接就上锡了。。

网友:
楼主的焊接技术真是好,当然用点焊机焊接的话更完美;话说用电烙铁焊接,除了足够功率的烙铁,使用好的助焊剂,焊锡丝,最主要掌握一流的焊接技术,点到为止,焊接牢固,焊接点温升很小,不会损坏电池。

网友:
时间短没事的,我以前也焊接过,用了酸性助焊剂,焊好用洗板水洗干净就行了。现在买了点焊机就没焊过了

网友:
直接用那种强力助焊剂,就可以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