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欧普消防应急吸顶灯(OP-ZLZD-E11WJC1801)

楼主(2024-08-14):
如题这个灯是消防里面用到的人防吸顶灯,拆开大家一起学习下

网友A:
这个黑线是啥意思啊?

网友:
拆电池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黑线是啥意思啊?

L1   备用电源吧

网友:
怎样烧坏的

网友:
还是散热不太行

网友:
这个电池是国产的,容量不大,这种应急灯,半个小时就不行了。

网友:
有个电容怀孕了

网友:
自带电池的应急灯

网友:
这质量不行啊

网友:
欧普现在质量不行了,前年买了几盏平板灯,其中一个亚克力灯罩鼓起来了,电源1年多就坏了。

网友:
这种电池很差的

网友:
问题是怎么烧黑的?

网友:
换掉电容还能用吧

网友:
板子烧了,电容也鼓了。

网友:
左侧灯板看着像是被什么腐蚀了

网友:
电路板背面图片呢?IC芯片应该在背面。

网友:
开眼界了,这也是应急灯啊。

网友:
以前我买了不少这品牌的LED灯具现在买公牛的比较多。

网友:
怎么烧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