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请教一个反丝螺母型号?

楼主(2024-08-14):
一个鼓风机固定风轮是反丝螺母,测了尺寸如图,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你这个螺距肯定错了

网友:
估计M8反丝的

网友A:
M8反丝吧?用落地扇风叶那个塑料螺母试试能不能拧上去,能就是M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反丝吧?用落地扇风叶那个塑料螺母试试能不能拧上去,能就是M8的

额,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等明早上不用风扇时拧下那个螺母试一下了,谢谢老师。

网友:
这是正解。

网友B:
不一定哦,一般电风扇都8mm反丝,但是有的是4mm反丝 排气扇有4mm细丝和8mm反丝D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哦,一般电风扇都8mm反丝,但是有的是4mm反丝 排气扇有4mm细丝和8mm反丝D轴 ...

排气扇应该也是8mm,貌似是正丝的。

网友:
加上螺丝扣应该是八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反丝吧?用落地扇风叶那个塑料螺母试试能不能拧上去,能就是M8的

刚才用电扇的螺母试了一下效果正好,

卡尺粗测了一下电扇轴:螺纹齿顶徑8mm;12条螺纹15mm,正好是M8反丝螺纹。谢谢各位老师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