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米米家台灯Lite拆修(型号:9290023019)

楼主(2024-08-14):
       同事的小米米家台灯Lite,打翻水杯导致底座进水,他自己拆开拿电吹风吹了一下子,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触摸开关不起作用,一插电就高亮,也不能调光,所以拿过来让我研究研究。

第一次搞小米的台灯,先看看它长啥样

底座产品信息标签

拿掉底座减震垫拆开螺丝,内部一块不大的PCB和一块很厚实的配重铁板

看看主板正面,元件不太多,中间触摸弹簧,负责开关和三档调光功能

拆下主板看主板背面,一堆贴片元件,看看着污渍和锈迹,说明他当时用电吹风并没有把电路板完全吹干

先拿洗板水洗刷刷一下,这不看着舒服多了嘛!

先来看看这些芯片都是干啥的:

整流器旁边这个是BP2525D,AC/DC恒压芯片,输出5V电压,负责给单片机和蓝牙模组提供基础电压。

再看看米家智能模组旁边这颗BP2886D,LED恒流驱动芯片。

这两颗芯片,左边丝印VAUF芯片是3.3V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将BP2525D提供的5V电压变为3.3V给旁边无丝印8Pin触摸控制芯片(可能是单片机)供电。

米家智能模组左下角这颗丝印M1UF芯片也是一颗3.3V稳压器,用来给模组供电。

再来看看米家智能模组,型号:MHCB05P-B,负责接入米家智能控制。

下面开始尝试维修:

首先将洗板水洗完后明显有腐蚀的元件进行补焊处理,检测各芯片供电正常,怀疑无丝印控制芯片下面有漏电导致触摸失灵,拆下芯片处理底板。发现该芯片背面有丝印2052-A / SK03010,但是查不到资料。装回芯片试机,“惊喜”出现了!原本插电就亮,现在是死活不亮!这就翻车了?!

好吧,灯都不亮了,先检查LED驱动芯片BP2886D,1、4脚没有300V电压,跑线发现芯片旁边接4脚的1K电阻前有电压,测量电阻居然开路了,更换新电阻,试机灯亮了,但故障依旧,触摸不受控。

这头都大了!检查了都没问题了呀,不死心,再跑跑线LED驱动芯片7脚(PMW控制脚)走线,发现在大电感下面有通孔,而且电感下面很脏,清洗主板时没太在意这面,拆除电感清洗主板(清洗前忘了拍照),回装试机,台灯居然可以正常控制了,这是不是就叫瞎猫碰上死耗子?!

    分析故障应该是电感引脚上的高压电通过污渍对附近的芯片PMW控制线路通孔造成干扰,导致台灯插电后LED驱动芯片控制脚得电亮灯,不能控制。

网友A:
关系不是特别好我才不修呢哈哈

网友:
可以接受同事的感谢了

网友:
从最后的总结上来看,还是电路板设计缺陷,没有考虑到干扰问题

网友:
进水板的怪问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系不是特别好我才不修呢哈哈

漂亮女同事可以修吗?

网友:
进水腐蚀的板子难道都要把零件拆下来清洗才行吗?
感觉工程大了,一个个拆下来焊上去,还要洗板

网友:
小米的台灯做工还可以啊,如果改成直流供电,无频闪,就完美了。

网友:
毛病找到就可以修好,厉害

网友:
扔了吧,换新的。

网友:
那个是WiFi模块

网友:
LED台灯包括论坛捡漏的得力台灯,都普遍使用5V电源,亮度偏低。小米的系列台灯,大部分功率在8W左右亮度比较满意

网友:
做工还不错啊

网友:
倒装的主板还能腐蚀成这样,感觉不是倒杯水   而是进浴缸游了次泳

网友:
技术不错,佩服一下。

网友:
恩,学习一下。水进的不少

网友:
进水的板子最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系不是特别好我才不修呢哈哈

阿熊深有体会

进水的板子太TM难修了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