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充电爆闪灯

楼主(2024-08-14):
这玩意应该是。。。。。。

绑在自行车后面,或者摩托车的挡泥板位置。(包装很网购)

说明书。90毫安的电池

么有封胶,好评。

两个多色LED,一个按钮开关。

很小。。。。。。。。

电池

少见的电池。

下面一个芯片,控制。

LED,应该是不同的点亮区域,显示不同的色彩。

合影

楼主:
视频看看如何闪的。

长按开机,轻触切换不同的模式。可以单色显示控制。

网友:
跟那种戴肩上的是一样的吧,几毛钱撸的

网友:
我买的是红蓝交替闪烁的那种肩灯,就是电池太小了,工作时间短;不防水,下雨时外出不能带;充电口不是TYPE-C的,是老安卓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视频看看如何闪的。

长按开机,轻触切换不同的模式。可以单色显示控制。

视频黑屏,转换用的H265编码的吧,要H264的,H265的就是黑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视频黑屏,转换用的H265编码的吧,要H264的,H265的就是黑屏

我这边能看到画面呀

网友C:
偶撸的巡逻那种红蓝两色警示灯,装座管上用

网友:
感觉防水不行。

网友:
多彩LED不错,但不是typec口

楼主这个多少拍的

网友:
以前骑行是用过单色爆闪灯,没这个高级,也没芯片。

网友:
有个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黑屏,转换用的H265编码的吧,要H264的,H265的就是黑屏

手机大概率加载黑屏。

(这个要论坛优化,我们都是手机微信直接发送。保存,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撸的巡逻那种红蓝两色警示灯,装座管上用

怎么固定的?

网友:
它自带钢夹,扎带穿过钢夹绑在座管上的,可以看偶的帖子

网友:
骑行安装这种灯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能看到画面呀

我用的谷歌Chrome浏览器,黑屏

网友:
骑行爆闪灯

网友:
这个装车前面,怎么控制,只能提前打开一直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黑屏,转换用的H265编码的吧,要H264的,H265的就是黑屏

像荣耀平板v7的MTK对H265编码最差,播放比1055T台式机都卡顿,估计荣耀平板v7没HEVC硬件解码器。楼主充电闪光灯,可以改成高显色性灯珠手电,不要闪光能应付氨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