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是什么样的操作能把电池组焊接成这样?

楼主(2024-08-14):
记得是在B站评论区里看到的:厚紫铜带焊接18650锂电池。

厚紫铜带焊接是超级电容点焊机也不容易实现的。

他是用的什么手法操作的?发出了大家看看,探讨探讨。

这手法不错,但作者似乎不打算分享如何操作,也许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原因吧。

【注意:不要轻易尝试!不慎操作,有危险!】

我也用烙铁锡焊电池,但接触时间尽量控制在1秒以内。

他焊成这样的外观,接触时间得很长吧?电池会不会高温损坏呢?

注意:他事先在紫铜带上开了一个小孔,应该是方便热传导。

网友A:
注意:他事先在紫铜带上开了一个小孔,应该是方便热传导。
感觉是为了冠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他事先在紫铜带上开了一个小孔,应该是方便热传导。
感觉是为了冠希 ...

但这个孔也就1mm大,很难冠希。锡降温就凝固了。

我觉得是事先在电极上挂锡,紫铜带外面的锡与它接触用的。

网友B:
为了省点焊机,不值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1942-1-1.html

网友C:
应该是焊锡吧,用专业焊锡工具应该有机会,烙铁焊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省点焊机,不值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1942-1-1.html

看过这个帖子,是有一定的危险性,会损坏电池内膜。

网友D:
一直以来就是用烙铁焊接的,从没出过事,关键点是烙铁要功率大,即所谓功率大板砖也能上天,这18650有什么关系的,最多也就是爆炸而已,什么场面没见过,洒洒水的啦

网友:
不是用的点焊机???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这个孔也就1mm大,很难冠希。锡降温就凝固了。

我觉得是事先在电极上挂锡,紫铜带外面的锡与它接触用 ...

有道理,不知道这种紫铜然后锡焊的和点焊的有啥区别,都锡焊了,也不像追求完美啊,原装那种焊接用的镍片本身就带凸点,用大平头点焊焊接的,抖音能刷到一个HE机电研究室的家伙,那个家伙组电池感觉逼近原装水平

网友:
用的低温锡浆吧

网友:
隔膜受热会缩

网友:
焊接这种电池,最好还是用点焊机,免得损坏电池,真是得不偿失啊。

网友:
高温导致正负极材料结晶,损失容量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不知道这种紫铜然后锡焊的和点焊的有啥区别,都锡焊了,也不像追求完美啊,原装那种焊接用的镍片 ...

他做的外观确实好看,紫铜带外面的锡呈圆形,锡层还很薄。

我照着这个思路,也尝试过,接触时间短于1秒,

基本上镍带和电池之间有比较厚的锡层。镍带不紧贴电极。

再持续加热施压,可以将之间的锡层压薄。

但我不敢,尽可能是控制在1秒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以来就是用烙铁焊接的,从没出过事,关键点是烙铁要功率大,即所谓功率大板砖也能上天,这18650有什么 ...

大马蹄头,大功率,温度高,时间短。也是如此操作。

楼主:
我试过,低温锡浆受热后,成球形颗粒了。不会成锡块,甚至不会在电极上附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焊锡吧,用专业焊锡工具应该有机会,烙铁焊很难.

看那个工作台面,可能就是常见的焊台做的吧。

网友:
电池和铜带先上锡,再给铜带预热然后焊接应该效果好一点,但是已经有这么多电池安全事故了,还是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和自己开玩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省点焊机,不值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1942-1-1.html

厚紫铜带,电容点焊机也难,电阻太小了。

当然,他图中的铜带并不厚,完全是为了炫技。

网友:
先给紫铜带两面都上锡,电池也先上锡,最后涂点助焊膏,把紫铜带放上去用马蹄头往上一怼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