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EPSON V19扫描仪提示无法连接怎么修?

楼主(2024-08-14):
五六年前买的,使用频率一般,大约扫了几百上千次吧。距离上次正常使用有一两个月时间,今天拿来用就提示无法连接。以前这个情形只出现过一次,经过删除设备、、删除软件、删除驱动,全部重新安装软件和驱动后就解决了。
这次不管怎么弄,包括电脑关机重启、换一台电脑(这台电脑也用它正常扫描使用过),换其他USB插口、更换USB数据线等等,全部没用!
接上电脑能正常识别新设备、能正常安装驱动、灯管能正常点亮发白光和紫光、电机齿轮能正常回位,就只有一个问题:电源指示灯以每秒2次的频率一直闪(正常情况好像是常亮),打开EPSON Scan就提示无法连接!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能看到扫描仪且状态正常(并没有黄色叹号之类的)。

拆开机器,里面由主板及排线、扫描灯及电机总成,按键面板,以及玻璃板组成,结构简单,似乎除了主板没啥地方可修。
我已经把所有排线的两端全部重新插拔了一遍,不管用。Micor USB插座焊得很牢,检查了一下也没问题。
主板两面外观没啥异常,搞不懂是啥问题,也不知道从哪里入手维修,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扫描仪电源检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扫描仪电源检查了吗

连接电脑能正常装上驱动  应该跟电源没关系  换个电源测试一下也没问题

网友C:
可能的原因:1、荧光灯需要更换。 2、运输锁的控制杆未打开。 荧光灯不一定是真正损坏,也许有接触问题,或荧光灯电路的问题。运输锁要确保两个运输锁都处于开锁位置。不同机型的运输锁位置可能不同,请参阅对应机型的《用户指南》以获取准确信息。如果运输锁已解锁但问题仍未解决,可以尝试重新启动扫描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电脑能正常装上驱动  应该跟电源没关系  换个电源测试一下也没问题

没有单独供电,机子功率很小,直接就一根USB既供电又传输数据。换过数据线(线都是好的、通的),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的原因:1、荧光灯需要更换。 2、运输锁的控制杆未打开。 荧光灯不一定是真正损坏,也许有接触问题,或 ...

1、荧光灯发光正常、自检正常,看不出有啥问题;
2、机器结构很简单、功率很小、重量很轻,并没有什么运输锁,已经正常使用五六年了。

网友D:
检查一下那些排线有没有松动

网友E:
再换一台电脑,还不行找到电脑重做系统试试,完整版系统

网友F:
先看看设备管理器里扫描仪是什么状态!

网友G:
该扫描仪无外接电源,只靠联接的USB线供电,确保USB线的供电线足够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那些排线有没有松动

贴子里说过了:所有排线全部重新插拔过了,确定了排线全部接插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换一台电脑,还不行找到电脑重做系统试试,完整版系统

帖子里说过了,换过另一台电脑,两台电脑以前都正常使用它扫描过,电脑没问题,基本排除了电脑、系统和软件的问题,比较明确倾向于是扫描仪自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看看设备管理器里扫描仪是什么状态!

帖子里面说过了:设备管理员器里所有状态都正常,驱动识别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该扫描仪无外接电源,只靠联接的USB线供电,确保USB线的供电线足够粗。

帖子里面说过了:已经更换过N根USB数据线了、也换过电脑主板上的每一个USB插口了,都能正常识别、正常安装驱动、机器能初始化动作。

楼主:
就是这个“快速闪烁”报错,电脑换过、USB接口换过、USB线缆换过、系统帐户换过……除了没法换扫描仪,其他能用代换法排除的方法,基本上都试过了,没用!基本确定是扫描仪硬件的问题。
接上USB线缆它有开机初始化动作:状态指示灯开始会正常频率地闪烁;荧光灯开始点亮、会发白光、绿光、闪光;电机开始带动齿轮在轨道上来回移动两次,并且在滑到顶端时,位置传感器能正确识别到位;到最后一步可能就是自检通不过,然后就是指示灯快闪。这个时候打开Scan程序就会提示“无法连接到扫描仪”

网友:
不行就上假货宝买个主板,这玩意好像捣鼓的人少...

---------------------

楼主:
更新了一个想法:

仔细观察了主板,既然看不出哪个元器件或线路有烧毁,那主板上我能动手的就只有一个闪存芯片了,如图:

查了一下,这颗闪存芯片是个常见的25系列4MB容量的SPI闪存。这个规格的闪存芯片我倒还有好几个(以前玩刷路由器的时候买的),编程器软硬件都齐全,拆焊芯片也小事一桩。
新的问题来了:哪位有同型号的机器?能否用编程器读出4MB的数据出来分享?
我想的是:既然是扫描仪初始化自检通不过,那也有可能是扫描仪自身的系统宕机了、卡在哪一步程序继续不下去了,那我就给它重装系统来解决,而重装的办法就是克隆一台别人正常使用的系统。
这个想法有哪位高手能帮我实现?@邪恶海盗

网友H:
好像看到图上面的usb接口有个电感L3,有没有可能是电感失效了。你看usb的信号都是直接进入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看到图上面的usb接口有个电感L3,有没有可能是电感失效了。你看usb的信号都是直接进入芯片的。 ...

这个L3只是设计图上有的,实物主板上并没有焊接贴片电感、而是直通的,节省成本。一般情况下各种设备的USB接口电路上,D+和D-两根通路上都会各有一个22欧的电阻串在中间,然后才到CPU,这样只是确保数据信号传输的稳定性,所以也可以直连而不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