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UC3845的VREF端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4-08-14):
芯片手册上介绍的是 VREF端是参考电压 ,这个是谁的参考电压呢 接触电子设计才一段时间 真的不懂 求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A:
先上张图帮助理解吧。

误差放大器同向端输入2.5V需要由vref产生,配合反馈的电压检测,调整pwm占空比。

另外,通常vref还会为rt/ct的外接震荡阻容器件提供充电电流。

总之,是关键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上张图帮助理解吧。

误差放大器同向端输入2.5V需要由vref产生,配合反馈的电压检测,调整pwm占空比。

就是相当于基准吗?固定5V?

网友:
固定5v,为其它电路提供基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