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3000/RC3000/RW3000尝试添加5G功放成为完整NX30路由(失败)

楼主(2024-08-14):
最近实在受不了家里的的破路由器了,只有2.4G频段关上门就没速度随即40大洋入手了2个RT3000尝试组网,发现信号过于弱鸡,组网成功后也没什么速度了,尝试刷机成NX30后添加5G功放,使其软硬件都成为NX30

拆机把主板薅下来,因为是没有天线的需要先把天线补齐

拆下存储器备份固件,万一刷机出问题还能恢复

拆第二个路由的时候发现不同路由器版型不同,区别是一个有预留功放的焊盘空位,应该是直接由NX30去掉功放,另一个没有焊盘空位,主板上写了RC3000,长度短了很多,不排除还有其他板型的可能

两个全刷成了NX30的固件,组网后还是信号不咋地,想想也是没功放信号能强到哪去
查了查NX30的5G功放型号为KCT8539S,查datasheet找到了应用电路和器件型号

KCT8539S在立创商城里3块多一个不算贵,但没有功放焊盘空位的那个需要打板飞线接上去不然没地方接。查看规格书后发现还需要连接C1,C2,和PAEN对8539S进行配置,猛然想到QCN6102内部是否有固件对其进行配置或者由CPU配置6102的GPIO

一量发现坏事,PAEN,C1,C2全都没有使能信号,6102根本没有控制8539工作接上了也没用,查了半天也没找到6102的datasheet,不清楚是因为固件不是NX30原生固件CPU没配置6102,还是因为6102本身有固件已经写死不对8539进行配置,手头也没有完整的NX30能测也没法提取固件刷进去测试直接躺板板白折腾了

网友A:
是我发帖的爱飞迅不够香么现在又降价了,再加10块钱上个nwrt闭源射频,直接满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发帖的爱飞迅不够香么现在又降价了,再加10块钱上个nwrt闭源射频,直接满血 ...

就是纯瞎折腾看着上面有空位想补齐能不能用

网友:
楼主继续努力 吧。争取改装 成功。

网友B:
我是来看避坑贴子的,我已经从喜欢刷机到现在喜欢用Wi-Fi原厂固件,官方固件,不折腾了
因为,口罩结束后,硬件一天比一天便宜,是廉价让折腾都没有动力了。楼主:赶紧处理掉
我现在是通过有线网络回你的帖子,我是信奉能有线就不无线,能5G频段就不2.4G

网友:
失败是成功的序章

网友:
折腾最快乐

网友C:
你还是别折腾这个机器了,换一个RAX3000M路由器吧,这个路由器没有功放都狠猛的,如果你是在想折腾这个,我可以提供个思路给你,使能信号可以通过串联电阻去接到电源上,这样子就可以使得射频功放启动了,但是还有个问题,那就是收发切换,一般这种射频电路,都是由PA+LNA构成的,你单单加了射频功放是作用不大的,需要配合LNA,还需要射频基带里面切换信号来使用。。。不然你这样子做纯属白费力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避坑贴子的,我已经从喜欢刷机到现在喜欢用Wi-Fi原厂固件,官方固件,不折腾了
因为,口罩结束后, ...

非常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别折腾这个机器了,换一个RAX3000M路由器吧,这个路由器没有功放都狠猛的,如果你是在想折腾这个,我 ...

QCN6102本身不需要射频切换,输出的信号就是分开的,只是不知道射频功放在何时处于何种模式工作

网友:
2.4G的穿透性和覆盖范围比5G的好,只是速度慢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别折腾这个机器了,换一个RAX3000M路由器吧,这个路由器没有功放都狠猛的,如果你是在想折腾这个,我 ...

即使这样,不能忽视的是射频电路PCB设计是属于经验主义领域,反复测试,当然需要专业仪器辅助
本来,就不是业余涉及的领域。这也是我为何喜欢官方原厂固件的原因,射频电路属于模拟电路的宝石

网友:
我现在也是不折腾了,直接买原厂的,最多也就刷个固件,以稳定为重心了。

网友:
我感觉到2.4G 比5G 的信号稳定

网友D:
折腾一顿,心里舒服,又有新感悟

网友:
有什么好原生不原生,cpu,固件都一样,这几个信号没有,那还不是因为哪里少了了几个电阻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折腾一顿,心里舒服,又有新感悟

对,信道固定在1选20带宽立即流畅不卡,周围开自动扫描选择信道功能的路由会自动避开

网友:
个人DIY的情况下给路由器加功放芯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楼主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