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屏电视屏坏板还有没有利用价值?

楼主(2024-08-14):
垃圾佬处有一台估计60寸以上的电视平板,屏幕坏了,估计便宜可以收,不知道板还能卖多少钱?当然小尺寸的应该很多。大的电视板不了解行情。

网友A:
50收来拆板卖掉,如果是24v而且可以单独启动的就留着,现在的4k屏幕的电视主板基本上除了原机的屏幕,其他的不能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收来拆板卖掉,如果是24v而且可以单独启动的就留着,现在的4k屏幕的电视主板基本上除了原机的屏幕,其他 ...

现场拆只要板余下的给垃圾佬还能少一点价。跟他谈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场拆只要板余下的给垃圾佬还能少一点价。跟他谈谈。

不肯少 就50收了  搬走拆了板子  然后把铁壳和亚克力卖给另外一家

网友:
这个和开盲盒差不多,有用就有价值。

网友B:
基本没用,你能换屏幕吗?

网友:
没搞头的,最多一个不赔本,大概率要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没用,你能换屏幕吗?

可以丢在闲鱼上面,可遇不可求的心态即可,时间长了有可能有可能遇到找这种板的人,只能这么碰运气。

网友:
板子你卖当垃圾处理
但是买又是天价,比新板便宜一点点

网友:
丢闲鱼卖,现在液晶电视回收价只有40元左右

网友C:
换个板就能用了,一张红票子

网友:
板子几十块,屏幕一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板就能用了,一张红票子

楼主说的是屏幕坏了,换什么板子?

网友:
没有同型号的机器,没多大用处。

网友:
换屏幕不划算,还是拆板吧

网友:
我的65寸坏了,收破烂的给30收

网友:
老丈人家46寸,打雷把电源板和主板烧了,淘了换上化了70元块!

网友:
这个没多少钱吧,需要的人才值钱,不需要的只能当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