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差点被没有离合的电锤把手给废了,还是老实买带离合的工具吧

楼主(2024-08-14):
为了在墙上开孔买了个没有离合的电锤,来坛子上咨询时有坛友说价格高的工具使用成本低,也有坛友说一旦出事就算能治好也是半残,当时还不太理解。
昨晚在用这个电锤开孔时因为副把手的固定螺丝从把手中脱出,卡钻时电钻机身一下连续转了好几圈。捏开关的右手虽然没有被拧折,但那个场景实在是太吓人了。顺手将工作模式切换到了电镐模式,永远也不再用这个电锤开孔了。跟这个电锤同时买的角磨机也不打算用了,太危险了。
上网搜了一下,带离合的东城水钻大概300多,可以接受。这比去一趟医院合算多了。

网友:
基本的安全检查没有落实到位。

楼主:
副把手下面的塑料太薄了,握不住那个螺丝。而且就算这个副把手不脱落,卡钻也照样很危险,只不过有左手握住副把手帮忙,通常不会转动一整圈。

网友:
用点劲拿稳

网友:
价格高的工具使用成本低,确实

网友:
为啥改买水钻了,应该是改买个带离合的电锤?

网友:
迷途知返,亡羊补牢,恭喜楼主找到真知了

网友:
电动工具没有绝对的安全,增强防范意识可以尽量少出事故,但不可能杜绝。

楼主:
当初买这个锤镐两用钻主要就是为了打孔。现在虽然不能打孔了,但当电镐用还行。如果再买个电锤,电镐功能就重复了。另外用电锤开孔噪声太大了。

楼主:
这个副把手设计有问题。螺母与钻身之间就隔着一层薄塑料,怎么着也该垫个金属垫片吧。当时找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垫片,现在觉得这是好事,找到的话手可能真就不保了。

网友:
价格高的工具使用成本低

网友:
不幸中的万幸  安全第一

网友:
我之前也评论过,电锤慎用,不是高空作业还好,拧到手最多也就疼半个月,,基本不可能脱臼骨折,,能接受。
带离合的也慎用,电锤的离合其实劲也很大,基本40N往上,,没副手柄扛不住,
正确的方式。
低空作业,双脚着地
1、机械离合,低空作业,双手憋住劲去打孔,不管有没反作用力,都当这玩意随时会转,,这样堵转了也能抗住离合力量。
2、电子离合,触发方式是旋转后自动停机,这时候不用憋住,手用一个可随时旋转又不会拧到自己的姿态,随意放松顶住就行。
3、其实机械离合也可以用方式2,反正随时准备送开关放手,这样虽多是摔机器。

高空作业 ,双脚离地,
1、随时准备松手,本来也快松手的状态去打孔,可以有顶住电锤的力,不能有拿住电锤不准它旋转的力,能在电锤旋转的时候不影响你的手。
2、踩凳子或不高的桌子等地方,预留后跳的空间,避免摔,,靠背的椅子,一定不能靠背在你身后。不要有人围观,或危险物品放在下方。

以上是针对家用,不考虑效率。工作那最好自己协调吧。个人建议低空双手,高空除非有安全绳,不然也不要太在乎效率。

网友A:
我买了一把不带离合的两用电锤,有一次装扁头忘了把开关打到锤子档,一开机转了大半圈手腕疼了好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一把不带离合的两用电锤,有一次装扁头忘了把开关打到锤子档,一开机转了大半圈手腕疼了好几天{:033: ...

要是在梯子上准得摔下来

网友B:
握松点,一卡钻便脱手,这样会不会安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握松点,一卡钻便脱手,这样会不会安全点?

应该是 握紧点,人也要站稳,不能松手,松手就会出问题,不知道后果是什么,不可控,前几年,我用电动瓷砖切割机装了木工锯片,用的时候卡死了,我没有松手,死按住,只到电机冒烟,也没有松手,同事关了电源,才没有出危险

网友:
先用细钻头打,在用合适钻头

网友:
带离合是很有必要的,还有拿的方法

楼主:
水钻买回来了,比网上贵了80多。等不及了。里面有个零件不知是做什么用的,望工具达人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