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桥接ASM225CM,用235的工具刷固件,报错后彻底不识别

楼主(2024-08-14):
主控是2259XT2,主控开卡过了,分区也分好了,桥接刷固件,毛子网站找了半天没找到225CM,就用了235,结果就报错,好像是固件没选对。。
结果,上电彻底不识别,短接也不行
各位大佬们,这该怎么办

网友:
跟我一样又菜又爱玩

网友:
桥砖了很危险,自己搞不定就只能送修。你把u盘内部正反两面都拍清楚传上来, 看有没有八角芯片短接。

网友:
桥接刷错固件可以短接eeprom的对应引脚之后插电 应该就可以识别了
不过俺还真没见过225cm的主控

网友:
短接eeprom1,8脚,就是靠近usb接口的一对引脚
然后用这个工具,找asm235的固件刷,就在对应文件夹
网盘链接:https://www.123pan.com/s/NFYRVv-2d9b3
这个asm235救砖弄过,还算简单,我还有个1351的应该是桥有问题,没法刷固件

楼主:
这是PCB,大佬告诉我该怎么短接
刚刚又看见PCB的最后有这么一串儿,写的竟然是253,无语了

楼主:
已经找到短接教程,上机也成功识别了,但是会在ReLink部分报错,然后就又需要短接。。
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2025-01-06):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短接教程,上机也成功识别了,但是会在ReLink部分报错,然后就又需要短接。。
该怎么设置啊 ...

USB Status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A(2025-06-11):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短接教程,上机也成功识别了,但是会在ReLink部分报错,然后就又需要短接。。
该怎么设置啊 ...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楼主短接教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教楼主短接教程

板子正反面图片拍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正反面图片拍上来啊

已经找到了,短接芯片1 3脚,或者eeprom的5 6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