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哪位玩过金属探测器,这个用那种效果好??

楼主(2024-08-14):
需要探测棉花包里面是否有铁丝之类的,棉包的尺寸是长150—160厘米,宽70—80厘米,高50—60厘米,重约180—200公斤,比较多不可能像过飞机安检一样扫,判断有无就行就是一面过一下,最好不是围着一个包转几圈的扫描。

就是扫描深度和灵敏度好一点,

过安检的那种需要靠近,约在5cm左右才能检测到。
剩下两种谁有经验?或者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A:
安检门,就是贵了点,或者自制一个超大线圈,只要有铁进到线圈范围,震荡频率就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检门,就是贵了点,或者自制一个超大线圈,只要有铁进到线圈范围,震荡频率就会改变! ...

不适合我们,每天200个200公斤的包要检测,运输要金属工具吧

网友:
这玩意可以DIY

网友:
图一那种就行吧   毕竟探测几米深性能

网友:
火车站那种查行李的

网友:
明显探雷器样的那种好用,线圈大,探测深

网友:
如果是吃这碗饭,还是买个专业设备吧,坛友们有厉害的可以试试,这要求有点高!

网友:
还是买一个专业的靠谱

网友:
X光机首选吧

网友:
看下这种怎么样

楼主:
居然还有这种

网友:
只有安检那种X光机,电磁感应铁丝,钉子测不了这么远的

网友:
有了这玩意可以去野外寻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