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电子电路精密仪器清洁剂有什么好选择

楼主(2024-08-14):
记得很早以前在论坛看过,买过飞利浦的干性清洁剂。十元左右200ML。第一次买的印象中还可以,可能是真货。用着还可以就没多想,后来又在拼多多买过一次,味道不一样,干燥时间也久一点,而且干了会有白膜(白粉)感觉是假货

因为这玩意没有官方店,真假难辨,就不再买了。后面在论坛里搜索,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了。在其他地方综合得到的信息来看,鹰牌起码有官方店,而且好像还有些人提到,就买来试试

也是十来块钱,但有600ml,大碗不少。初步喷了下感觉还行。干得快,似乎也没有残留白膜白粉。

另外似乎还有一个牌子维修佬。不过都是广东出的大同小异吧?感觉鹰牌稍微朴实一点。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和实践经验?这玩意不贵,但是日常应该挺常用方便的

网友A:
WD40精密电器清洁剂,前提是得买到真的,可以考虑京东自营

网友:
我做手机维修的530看清洁什么东西,像手机屏幕胶有可能这个不如酒精好用,我们清洁维修后的主板基本都是用的洗板水

网友:
WD40神油

就是贵

网友B:
美国:CRC,WD40.
香港:维修佬
一般没啥特别的用维修佬就可以了。

网友:
香蕉水在室外空旷地刷,常干带防毒面具

网友C:
无水酒精不行吗?价格还便宜

网友D:
CRC 或 WD40 精密电器清洁剂,最好再多配一支油性的精密电子清洁剂。

网友E:
精密电子电路----对相关电气设备有严格要求,可以考虑CAIG、ELECTROLUBE、ENIENT等专业清洁、保护产品。

如不需要达到OTC标准的电子电路,可以考虑使用WURTH、Enasolv365AZ等产品,只是不太容易买得到。

网上比较好买到的CRC含有CO成份,用于初步清洁、防漆除尘等还可以,但不能用于金手指类的触点清洁。WD-40属于快干型粉剂,残留较大,缝隙残留需要进一步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40精密电器清洁剂,前提是得买到真的,可以考虑京东自营

真的有,就是比较贵。是国产价格的两三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国:CRC,WD40.
香港:维修佬
一般没啥特别的用维修佬就可以了。

维修佬看他的宣传也是一样广东产的,感觉不如鹰牌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水酒精不行吗?价格还便宜

可以。有的地方简单喷喷就行。无水酒精有时要拆壳修理麻烦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CRC 或 WD40 精密电器清洁剂,最好再多配一支油性的精密电子清洁剂。

油性的一般用在什么地方?感觉一般都是用干性的喷完马上挥发了好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油性的一般用在什么地方?感觉一般都是用干性的喷完马上挥发了好啊

干性是用作轻度清洁,想去污去氧化效果好便要用油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精密电子电路----对相关电气设备有严格要求,可以考虑CAIG、ELECTROLUBE、ENIENT等专业清洁、保护产品。

...

ELECTROLUBE 的干性和油性产品都不错,也算是电子清洁剂的经典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性是用作轻度清洁,想去污去氧化效果好便要用油性。

油性不会一直留在电路上么?不会造成负面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LECTROLUBE 的干性和油性产品都不错,也算是电子清洁剂的经典品牌。

镀金触点、金手指、插针插座我一般使用CAIG来做清洁和保护

未密封、未刷防漆的精密元件或芯片我使用ELECTROLUBE做清洁,保护剂还是用WURTH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性不会一直留在电路上么?不会造成负面影响?

选能用在电路板的便不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镀金触点、金手指、插针插座我一般使用CAIG来做清洁和保护

未密封、未刷防漆的精密元件或芯片我使用ELEC ...

CAIG 的 DeoxIT 真的是美国神油,效果显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AIG 的 DeoxIT 真的是美国神油,效果显著。

CAIG产品不便宜,一般是香港代购,但发现没有25%浓度的产品。

因此,近两三年来一直在亚马逊上购入,主要用于精密仪表上镀金接插件、纯紫铜或碲铜件的清洁与保护。

我一般使用水笔式(5%)DeoxIT RED金属触点清洁剂对物件进行初步清洁,再用10%擦拭布对严重污渍地方进行反复擦拭表面,然后再用洁净的无尘布打理干净。
最后,纯紫铜或碲铜件使用DeoxIT SHIELD金属保护剂(5%擦拭布)擦拭表面,等溶剂挥发后即可。
如插接针座、金手指类的镀金物件使用DeoxIT GOLD金属触点修复保护剂(25%擦拭布)擦拭表面,等待几分钟后充分浸润,用无尖布抹去多余油份。

另外,我对于镀金金手指、针座等小物件习惯使用5%水笔式RED,后面直接使用GOLD擦拭表面,等干透后就已经形成了保护层。
------------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CAIG DeoxIT产品太贵了,6mL的水笔要200多,50片的擦拭布要400多;所以每年五一的时候,必须集中将所有仪表进行了一次保养,能节约很多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