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 长焦相机,夜晚很难对焦,怎么办?

楼主(2024-08-14):
像风箱一样来回对焦,
对了半天,最后得到一个模糊的图像
真是太气人了
怎么办?

网友A:
手动对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对焦怎么样?

数码长焦,没有机械调焦旋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码长焦,没有机械调焦旋钮吧

一般镜头上面好像有调焦按钮,可以选择自动或手动,你的啥相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镜头上面好像有调焦按钮,可以选择自动或手动,你的啥相机啊?

柯达的数码长焦

网友A:
看说明书应该有手动对焦功能的

网友:
那就白天对焦

楼主:
我说的是夜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应该有手动对焦功能的

手动调焦后,是粗调,细调都是自动的,但是会拉风箱

网友:
晚上光线不够,没有足够的光进入镜头,对不了也正常。。。。

网友:
只能手动对焦

网友:
太暗了是很难对上焦的,可以先对着跟焦点差不多距离的明亮建筑物半按快门对上焦然后移动重新构图拍摄。

网友B:
光线暗对不上焦,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线暗对不上焦,很正常

光线暗,有办法对焦后,不再拉风箱么?

网友:
我的佳能小数码在暗的环境下拍摄时,机身会发出一束光帮助对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应该有手动对焦功能的

你玩过手动对焦么?

网友C:
这个简单,白天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白天拍即可

白天怎么拍夜景?

网友C:
你猜电影里面很多夜景是什么时候拍的呢,实在不行有更简单的办法,换能拍夜景好对焦的设备和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猜电影里面很多夜景是什么时候拍的呢,实在不行有更简单的办法,换能拍夜景好对焦的设备和镜头 ...

有完全手动对焦的设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