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13年产的南孚7号AAA电池不行了

楼主(2024-08-14):
我也没有想到,放到风扇遥控器里的电池,竟然是2013年产的,两节7号,有一些正极稍微有腐蚀,但都没有漏液,,

楼主:
风扇遥控器没有作用了,所以换电池就好了。

我的经验,南孚电池,哪怕用到没有电,或者长期待机的放到指针万用表里,一般超过7年没有问题,不会漏液,

10年就难说

网友:
这个不好说吧

网友:
不同意楼主说法

网友:
  南孚现在很垃圾 赶紧扔

  公牛的可以试试

网友A:
超霸的堪称漏液王。好多键盘鼠标里标配的就是超霸的,真是失败。南孚也是,漏的一塌糊涂。双鹿和金霸王的至今没漏过。还有小日本电器遥控里标配的日本产的松下、索尼的碳性电池,十几年了都没漏液

网友:
都换磷酸铁锂了

网友:
大概在12年前后,单位发了很多金霸王和南孚电池,全是一板一板未拆封的,我放到透明塑料大箱子里,3年后翻出来发现很多都漏液了,其中一节更是尾部负极铁片穿透封装塑料壳蹦到箱子另一边,电池封装的塑料壳崩出一个很圆的洞。

网友:
这么久了都

网友:
南孚电池假冒货不少,正品不该漏液。

网友:
有的没拆包就漏。你说漏了没电了吧,不是漏了的有可能有电。   而有些没漏的反而没电了。。

哎,简直就是没头脑和不高兴。。

网友:
10年?难乎!
正宗美狗产的金霸王也漏了

楼主:
2013年,到现在,2014-08,,,11年了。

网友:
遥控器我喜欢用碳性电池

网友:
用了这么久,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
居然没漏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扇遥控器没有作用了,所以换电池就好了。

我的经验,南孚电池,哪怕用到没有电,或者长期待机的放到指针 ...

这个不好说吧,南孚电池是有名的漏液王,你还没遇到而已。而且腐蚀性极强。反而碳性电池漏液危害性相对更小

网友:
还是换镍氢的充电电池好,碱性电池时间长了忘记检查就会腐蚀电路。

网友:
记得电池的保质期是十年,官方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霸的堪称漏液王。好多键盘鼠标里标配的就是超霸的,真是失败。南孚也是,漏的一塌糊涂。双鹿和金霸王的至 ...

我的投影机是松下的老的。电池有十几年了,从遥控器拿出放到空调上,他妈的依然能用,南孚的9V,全新的放在箱子里没有用,都漏液了。。。。。差距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