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路上捡了个新国标电动车插头

楼主(2024-08-14):
路上捡了个新国标电动车插头,里面有四根线,除了正负极,那两根线是干嘛的?

线从根部被剪了,看的像是新的,看不出来是哪里坏了

盖子做工不错,应该是品牌的吧

网友A:
这个是电动自行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动自行车的?

是电动自行车的,好像锂电和铅酸的还不一样。

网友:
这就是原装充电器坏了,才换的

网友:
两根线是识别线吧,不是原装的充不了,搞这个就是为了多赚钱

网友:
  特别接口 离远点

网友:
这样的,第一次见

网友:
rs485用于电池通讯   上报电量 电压/电流/警告/保护信息     看图标是小牛的   不通讯则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通讯用的...

-----------------

网友:
各家经常搞这种奇葩插头

网友:
这个也有国标了,先看看了解下

网友:
又玩高档插头了

网友:
锂电车的吧,另两根是协议线

网友:
插头不通用。然后自己买台小米电动车?

网友:
有点虚头巴脑了,没必要四根线

网友:
识别的线,用别的充电器冲不了

网友:
新的被剪就是应为这两根线

网友:
整这么奇葩个接头看着就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