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保护板采集电压不太准

楼主(2024-08-14):
上位机里有个校准的选项,但是是灰色的,请教如何校准电压?这保护板没接采集线有时候个别电芯显示还有几mv的电压

网友A:
那个好像是要登录才能操作

网友B:
点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恢复出厂设置

本来就是出厂的数据,估计之前有校准过,可能点恢复出厂校准数据就会被清除。

楼主:
这个板子怎么都好,就是电压采集什么的不太准确,怪不得价格不能太高,一般人不用。

网友C:
这是48V多少A的........................实际使用怎么样

重要的一点是,电动车的电量表你改了没有,不然怎么直观显示还有多少电......................

网友:
电压采集线的线阻对电压也有影响的,所以要校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个好像是要登录才能操作

登录密码好像校准电压也是灰色的,温度倒是可以校准成功

网友E:
LZ,你把所有不归零排针短接状态下,再查看还有没有不归零的电压,如果都归零说明保护板没问题。

网友(2024-10-20):
引用 网友D:
登录密码好像校准电压也是灰色的,温度倒是可以校准成功

输入正确的密码就可以校准电压了
密码错误只能校准温度

网友F:
没接线感应阻抗太大,不算

网友G:
电压校准密码好像是111还是什么来着, 之前试过, 和参数设置的密码123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压校准密码好像是111还是什么来着, 之前试过, 和参数设置的密码123不一样

可以试试1234   反正都是弱密码

网友H:
这一点点电压接上电池应该可以忽略不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一点点电压接上电池应该可以忽略不计吧

这还是差距少的,还有差10-20m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接线感应阻抗太大,不算

为啥有的保护板就都是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把所有不归零排针短接状态下,再查看还有没有不归零的电压,如果都归零说明保护板没问题。 ...

就没插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48V多少A的........................实际使用怎么样

重要的一点是,电动车的电量表你改了没有,不然怎 ...

16串铁锂97ah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48V多少A的........................实际使用怎么样

重要的一点是,电动车的电量表你改了没有,不然怎 ...

rs485电量表可以使用

网友:
你找一块铁锂电池,保持半电量电压,测量好,接俩电夹子或插针,接到每一串采集线上,一一校准,这样出来的一致性好吧,不过这只是一个点,有可能充电到高点或放电到低点再它又有偏差了,最好用个国半的LM317+贴片电阻做个2.80、3.33、3.60V电压基准,然后三点校看一下,或者你也可以买些现成的HT7128、HT7133、HT7136来用,,,理论方法,但我没这样做过,♦还有20串降串办法,接上20串保护板,设置均衡开启电压2.804,关闭电压2.800,开启压差4mv,关闭压差2mv,开启静态均衡、关闭充电均衡,单串充电到2.9V以上并静置,待电压一致后关闭静态均衡,用2A电流充电,接近充满时电压最高的三或四串即为劣质品,放电至低电压,使劣质电芯短路,用48V16串保护板调整好一一对应线序,充电使用,方法仅供参考,也可以保留成17串,留一串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