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电可以给20000mah充电宝充几次电?

楼主(2024-08-14):
一度电是220v 50hz交流电供电一小时,

这一度电可以给20000mah的充电宝充电几次?

网友:
十次 以上  ……

网友:
20000ma实际存不了多少电

网友:
好几十次吧?

网友:
20000毫安时,算上效率,约消耗100瓦时,1度电=1000瓦时,可以充10次。

网友A:
假设经过5v充电器,转化出的电量有80%(充电器里的线圈电阻之类的元件也消耗了一些进来的电量,所以输出后打个八折),

一度电 看作1000瓦时。
1000W x80%  充电器大约可以输出800W的总电量。(这个是总电量,不代表充电器1个小时可以输出8百瓦)

再假设 充电宝的电池满电电压为4.2V X 20000ma 需要84W

800W / 84W 一度电大约可以充9到10次左右。

以上是我一本正经乱说,大大可以不要较真

网友:
有损耗和虚标,就是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经过5v充电器,转化出的电量有80%(充电器里的线圈电阻之类的元件也消耗了一些进来的电量,所以输出后 ...

充电宝满电4.2v,电量用完是3v

20000mah充电宝从 3v充电到4.2v,需要充进去多少电量?
是4.2V X 20000ma,还是1.2V X 20000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设经过5v充电器,转化出的电量有80%(充电器里的线圈电阻之类的元件也消耗了一些进来的电量,所以输出后 ...

坛友,你的思路是对的,也能区分出来瓦和瓦时,只是你表达的时候没区分。电池专用容量单位3.7V20000mah,换算成mWh是3.7*20000=74000mWh=74W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友,你的思路是对的,也能区分出来瓦和瓦时,只是你表达的时候没区分。电池专用容量单位3.7V20000mah, ...

为何是乘以3.7,不是乘以4.2?

网友C:
1度电等于1000wh    充电过程的转换效率按80%算    1度电实际给到充电宝的就是800wh
800÷3.7×1000÷20000=10.8 (倍)
也就是大概能充10次
其中  3.7伏是平均电压,计算三元锂电池电量的时候一般取平均电压3.7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宝满电4.2v,电量用完是3v

20000mah充电宝从 3v充电到4.2v,需要充进去多少电量?

是的,你注意到小细节,一般锂电放电到3点多伏就没什么电可以放了。

按理来说,从3充到4伏,就是传说中20%充电到100%这个阶段。

实际的用了多少电来充,这个不好说。还是用专门的计量仪器来测。好像那种插座款库伦计之类的。

网友:
如果是单节并联18650电池的充电宝,大约能充1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注意到小细节,一般锂电放电到3点多伏就没什么电可以放了。

按理来说,从3充到4伏,就 ...

20000mah,是4.2v放电到3.2v可释放的电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度电等于1000wh    充电过程的转换效率按80%算    1度电实际给到充电宝的就是800wh
800÷3.7×1000÷20000 ...

4.2v放电到3.2v,平均电压是3.7v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4.2v放电到3.2v,平均电压是3.7v么?

不是那么算的。是看电池的放电曲线的平均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那么算的。是看电池的放电曲线的平均电压。

3.7v是经验平均电压,不一定准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00mah,是4.2v放电到3.2v可释放的电量么?

噢哈,这个难确定,所以不好回答,只能实际用完再充放电才知道。

一般我用电阻放电,从4放到3.3伏,测试出的容量只有印刷外壳的一半。外标2千,我放出1千。(大电流和小电流放电,测试结果也有点区别,大电流放电,容量少点。小电流,容量相对又多点)

我也不敢完全放电测容量。听说放到2点多伏,对电池有伤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3.7v是经验平均电压,不一定准确?

不是经验,是根据放电曲线算出来的 根据电池不同  基本在3.6-3.7之间 。高压电池(充满4.35伏或者更高那种)应该按3.85算。
或者教条一点,根据电池标示的电压计算即可。就是电池本体上参数标注的额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哈,这个难确定,所以不好回答,只能实际用完再充放电才知道。

一般我用电阻放电,从4放到3.3伏,测试 ...

你怎么测放电的?
充电宝插usb检测仪,然后检测仪接电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