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N1开机无显示修复最后扩容32GB

楼主(2024-08-14):
抖音网友发来一台N1盒子,说用着用着黑屏无显示,遥控可以关机,买了别的电信移动盒子都没这个机器好用,要求尽量给他修好,
收到后接直流电源,可以开机,接hdmi线,显示器无反应:

拆下主板,主板没修过,比较新,指示灯正常老化发黑:

观察主板hdmi接口没有虚焊接触不良,打hdmi阻值发现3,4脚,7,8脚对地阻值为450多,不正常,正常值是760多:

跟用户沟通后,同意换个cpu看看,于是拆下cpu,拖干净焊盘:

新的cpu植锡:

装好cpu,开机,连接高清线,显示器正常显示了:

用户要求修好给他扩容成32GB的,接下来三星32GB EMMC植好锡:

拆下原机8GB闪存,换上32GB闪存,刷机,一次过:

开机,正确识别容量为32GB,接下来改好高亮翠绿色指示灯就行:

最后,谢谢大家观看,需要维修扩容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A:
这个玩意既然刷成了电视盒子,8G就足够了,没必要折腾成32G的。除非想以后刷路由器或nas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既然刷成了电视盒子,8G就足够了,没必要折腾成32G的。除非想以后刷路由器或nas之类的
...

修这个故障顺带一起搞好了,反正也不贵

网友B:
看电视+游戏,扩容多大合适?64G够用麽还是128G?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视+游戏,扩容多大合适?64G够用麽还是128G?

直接128就好了,贵不了多少钱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128就好了,贵不了多少钱

我有个N1盒子,请问扩容128G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N1盒子,请问扩容128G多少钱

给你发私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