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怎么登录数码之家老版网页?为什么我用用户名和邮箱,登录都提示不存在

楼主(2024-08-14):
为什么我用用户名和邮箱,登录都提示不存在呢?我怎么也找不到客服?不知道怎么咨询,拜托大家指点了,谢谢

网友A:
登录老站?如果是2019年1月之后注册的老站要另外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登录老站?如果是2019年1月之后注册的老站要另外注册。

我前两天注册的。不是老账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两天注册的。不是老账号。

可能没注册成功,可以用购买的邀请码重新注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1969-1-1.html
注意:密码不要用特殊字符(由于老站程序原因有个别特殊字符不能作为密码),只要用大小写字母和数字即可,或者常用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