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20A的洞洞板PWM调速器,需要有哪些注意和改动或者元件?

楼主(2024-08-15):
用在775电机上,288瓦的那种暴力电机,如果是12v输入,估计要20A左右了。

有哪些注意和改动?

该使用哪些关键元器件?

TL431可否换成n-mos,

网友A:
    我晕,刚画了板发去打样了,之前洞洞板做的难看死。。。。。二极管用的1N5408,场管75N75,带你说的电机足够了吧,没你那种大电流电机无法实验,但通过之前使用的体验来看,爱烧的反而是那只并在电机上的二极管,电机堵转了都不烧MOS管。所以这次换大电流的二极管。(1uf电容不接就不带冲击功能,想要随时加个电容,我的PCB上没画。)

呃  稳压二极管画反了,无伤大雅无伤大雅还能用  汗一给

楼主(2024-10-14):
引用 网友A:
431周围的那几只电容   用原来的值。

咪咪哥, 晚上仔细看了一下, 我的标注是否错误?

电容的取值是按照您的pcb图上的

其他元件的正负标注是否有错?
s8550是否标注反了?

网友(2024-08-15):
为什么要换成场管?431很好买啊。就算买不到,很多充电器里都有得拆。

网友B:
这里TL431是当比较器用的,换成运放还可以说说,如果什么都能换,把上面的电容电阻包括555全换成MOS不是更好?

网友C:
还是尽量尊重原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尽量尊重原电路吧

不是不尊重,是学习探讨。

科学的核心是质疑。

只有尊重,却不敢质疑,不敢改变。

也难怪这么大一个国家,科学上的诺贝尔奖也只有屠嗷嗷一个了,真是讽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TL431是当比较器用的,换成运放还可以说说,如果什么都能换,把上面的电容电阻包括555全换成MOS不是更 ...

1.比如把ss14换成电流更大的ss34不好吗?

而且都是ss34,也比较好购买。一般是10-20个一份,分开买,浪费。

2.如果把电位器100k换成50k、20k会有哪些优缺点?

毕竟50k、20k的比较常用,买的比较多。我都有好多50k的电位器,却一个100k的都没有。

3.100欧换成51-680欧之间会有什么变化,可否?

4.1uf和4.7uf可否都用4.7或者别的取值?

不是不尊重,是 探讨。

科学的核心是质疑。

只有尊重,却不敢质疑,不敢改变。

权威专家领导 永远都是最对的,不可改变的,也不允许问询质疑。

面对质疑,甚至只是问询,都是不支持的态度。

也难怪这么大一个国家,科学上的诺贝尔奖也只有屠嗷嗷一个了 。

也难度很多糟蹋钱的工程,都没人敢质疑了,甚至问询都不敢。

。。。。。。。。。
哈哈,扯远了,抱歉。

网友D:
改动原电路首先必须搞懂原电路的工作原理,了解每个元件工作要求。
SS14里面不走大电流,换大电流的没意义,反而要求开关速度要快,想换可以用4148就可以,更常见。电机并的二极管要能承受大电流,SS34可以换更大的。电位器可以换其它阻值的,可能调节时速度控制会不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动原电路首先必须搞懂原电路的工作原理,了解每个元件工作要求。
SS14里面不走大电流,换大电流的没意义 ...

不是不均匀,是调到不转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刚画了板发去打样了,之前洞洞板做的难看死。。。。。二极管用的1N5408,场管75N75,带你说的 ...

你那线粗度能通过15A电流吗?

打印出来,试了之后,别忘记发帖到论坛里炫耀一下啊!

网友E:
年轻人,从理论开始沉积下吧.质疑要有理论基础,有数据支持才能合理.
不要以为这个电路就比纯555驱动好多少哦,做好了差不多做不好调试都摸不着头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刚画了板发去打样了,之前洞洞板做的难看死。。。。。二极管用的1N5408,场管75N75,带你说的 ...

我有比in5408更好的in5822,好粗的两条腿。绝对能通过10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年轻人,从理论开始沉积下吧.质疑要有理论基础,有数据支持才能合理.
不要以为这个电路就比纯555驱动好多少哦 ...

谢谢老大!

完全按电路图,不偷工减料,焊接扎实,用日本进口焊锡。。。。。。。会差吗?

纯555我买了3个成品的了,低速的时候力气不大,所以想自己diy洞洞板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

完全按电路图,不偷工减料,焊接扎实,用日本进口焊锡。。。。。。。会差吗?

嗯,去做吧,实践出真知,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我不该这样说,在这里给你道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刚画了板发去打样了,之前洞洞板做的难看死。。。。。二极管用的1N5408,场管75N75,带你说的 ...

能直接把这个图片导入嘉立创里pcb直接打板子吗?

网友:
嘿嘿,楼主又遇到你了,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制作的是一个电机稳速电路,它可以调转速,并且电机在带有负载的情况下可以保持转速不变,这样低转速下扭力也会非常大,你可以baidu搜索相关词汇:一个奇特的电机恒速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去做吧,实践出真知,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我不该这样说,在这里给你道歉.
...

大佬误会我的意思了。这个图是原作者买了成品板子后,用在775暴力电机上,发现低速无力,所以加了TL431,这样低速也有很大力气了。

对方是实践过后的。只是我没实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F:
都玩到这一步了, 直接单片机 pw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玩到这一步了, 直接单片机 pwm吧

步子迈的太大了点,我害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直接把这个图片导入嘉立创里pcb直接打板子吗?

图片不行,你问他要那个导出来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