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标致异响故障维修-车轮轴承、半轴总成更换

楼主(2024-08-15):
狮子异响好一阵,这不零件到齐开始大保健,历史帖子有
1.中高速异响求助
2.汽车行驶异响故障排查
3.车轮异响故障查找
4.汽车行驶异响问题终极查找
5.加油门不能提速,最高85
真是好事多磨啊,多图作业

一、更换左前轮轴承

副厂件230+120,法系车三水家拿货

先干左前轮轴承

见螺丝拆就是了

刹车盘一定要吊起来,以免损坏刹车油管

问题出现了,方向拉杆卡死取不出来,榔头伺候

半轴也要吊起来,不然半轴要松脱,然后漏变速箱油

取下羊角,下一步取旧轴承

拆旧的不讲究,用套筒+榔头干就是了

轴承内套拆除是个技术活

师傅轻车熟路,拿出角磨机

然后几锤子就干下来了

上新轴承,必须用液压机,必须用液压机,必须用液压机

旧轴承内部油脂没有干,但是看上去不太正常,滚珠没有黑,说明没有高温,17W公里的原车轴承,已经算耐用的了

用旧轴承压新轴承,靠谱

车轮轴承更换完毕

上角磨机,切割个斜口,然后顺着口子敲,很快干下来

二、更换右前半轴总成

升高拆下护板

半轴护套有裂纹,有渗油

护套老化肉眼可见

新旧半轴对比

拆解旧半轴,发现内部几乎没有油脂

干了,彻底干了

黄色的,貌似有进水痕迹,黄油不是这个样子

这里要注意看我大拇指的地方,护套其实已经裂开了,只是在车底那个角度看不到,只看到有渗油,拆下来就很直观看到护套裂口。

经验回顾,左前车轮轴承故障,有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大角度左转弯时,异响消失(听不见),现在分析,应该是轴承异响从车轮内侧发出,当左转弯时,车轮内测角度发生变化,车轮内测异响发射方向也随之改变,当发射方向不对着驾驶室时异响消失(听不见)。

半轴故障,最终还是护套开裂内部油脂干涸,17W公里,橡胶护套老化明显,导致油脂漏光了,最终引起半轴三星轴承磨损,旷量增大。

维修后异响消失,我试车回老家跑了一趟高速,油耗正常,加速正常,高速也正常。我也不知道汽车不能高速为何更换车轮轴承/半轴自动恢复,毕竟轴承没有高温发黑痕迹。

美好的一天,即将开始!

楼主:
维修总共用时2H,工时费200,老板年轻,没有扩大故障小病大修,收费合理,纳入长期合作合伴

网友:
这整套整备(右半轴+左轴承?)+工时多少米?

楼主:
半轴故障,理论上更换三星轴承和防尘管,加注新润滑油也可以解决,这个方案适合有时间慢慢搞。
更换总成可靠性更高更快,不过总成要贵一点,副厂件耐用性远不及原厂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半轴故障,理论上更换三星轴承和防尘管,加注新润滑油也可以解决,这个方案适合有时间慢慢搞。
更换总成可 ...

原厂半轴好好清洗一下打上油,咸鱼一挂,这次维修费就出来了....

网友B:
大项目工时费200,材料自备?

网友:
学习了,狮子,还以为是什么动物。闹半天是标致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半轴好好清洗一下打上油,咸鱼一挂,这次维修费就出来了....

故障件,要不得

网友:
这样的维修,2个小时搞定,感觉好专业!效率高!

网友:
我的07年307.打算报废换新能源领补贴了。虽然不舍得。刚换的新轮胎,买了新的平衡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项目工时费200,材料自备?

是的,材料300+,工时费2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半轴故障,理论上更换三星轴承和防尘管,加注新润滑油也可以解决,这个方案适合有时间慢慢搞。
更换总成可 ...

现在基本没人会给你换轴承和防尘套了,工钱超过配件成本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基本没人会给你换轴承和防尘套了,工钱超过配件成本

是的,所以换三星轴承、轴套,一般是自己搞,修理店不太愿意接这活,费力且对维修店不讨好

楼主:
看了师傅专业修车,都花了2H,对于我,估计大半天都不一定搞的定,这个钱得花。
由于是老爷车,拆解过程由很多意外(拆不下来)
比如转向拉杆,螺丝打掉后球头卡死在里面出不来,用榔头硬是敲了几分钟才敲下来。
还有半轴固定螺丝,被以前修车的搞秃了,关键是位置很窄,好在师傅自创手法,用一字螺丝刀+榔头,旋转敲击螺丝外圈,才卸下来
感觉榔头比工具好用,只要是拆不下来的就上榔头伺候

网友:
好好修修还能再开十年

网友D:
价格很公道,三水家的配件靠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很公道,三水家的配件靠谱吗?

我是三水家VIP了,拿货没问题,有些人说货不正,我买的就是副厂,哪有什么正不正的说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三水家VIP了,拿货没问题,有些人说货不正,我买的就是副厂,哪有什么正不正的说法 ...

那原厂件或者品牌件是正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原厂件或者品牌件是正品吗?

我买过的品牌件,离合三件套、正时三件套、盖茨气门室盖垫等等,离合器跑了8W公里,正时跑了7万公里,气门室盖垫跑了3-4万公里,目前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