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对比下245国产钎焊头与国产压接头在升温过程中内部热电偶与烙铁头表面...

楼主(2024-08-15):
两张图都是录像视频截图   顺便咨询下各位大佬,如果想自己嫁接钎焊头 需要多大功率的ZVS
之前用喷枪尝试嫁接过 直接把内部黑色绝缘套炸飞了

网友A:
无论是压接还是钎焊最大难点就是表面处理,一方面是两种金属体接触面光滑度与接密性,另一方面就是中间料的选择。

加热芯杆头与烙铁头内腔接触越紧、贴合面越大,热传导性就越强;因此无论是压接或钎焊,都需要使用除油剂对打磨光滑的表面进行处理。

如杆头与内腔缝隙较大(>0.15mm),建议先使用多边压接钳轻微压接调整,再进行钎焊。

钎焊推荐使用ZVS,温度控制在800-1000度之间,时间不能超过5秒;钎焊料推荐使用镍基BNi焊膏,难点是温度必须控制在900度以上,焊膏需要低温保存。

加热芯杆头与烙铁头接头处使用银焊膏封口,ZVS控制在500度左右即可。

千万注意的一点就是,ZVS加热长度,杆头与内腔实际接触不到1cm,对加热位置需要快速来回运动,多尝试几次,只需要玩废两三支后就熟练了。

另外,要注意的是,要保护烙铁头上锡口,我使用的是高温焊接止焊剂,涂抹在上锡口、加热处、杆头与烙铁头封堵处。这个止焊剂还可以大大降低变烤蓝现象。

网友B:
小黄鱼有卖焊好的,看上去感觉不错。没买过,不知道具体使用什么效果。

网友C:
能显示温度变化曲线,甚好

液晶屏怎么不加个背光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显示温度变化曲线,甚好

液晶屏怎么不加个背光阿

9号技师的套件  有背光  拍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压接还是钎焊最大难点就是表面处理,一方面是两种金属体接触面光滑度与接密性,另一方面就是中间料的 ...

好的 谢谢 我尝试折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黄鱼有卖焊好的,看上去感觉不错。没买过,不知道具体使用什么效果。

我就是小黄鱼买的 30一根包邮  想整便宜点的 自己弄的话10几块一根

网友D:
像我这种菜鸟,一两只头子就够用了,还是买成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我这种菜鸟,一两只头子就够用了,还是买成品吧。

我更加菜  就是喜欢折腾工具

网友E:
理论上无需外部热源,利用自身发热就能完成钎焊。当年玩jnd的时候热失控能把烙铁头都烧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无需外部热源,利用自身发热就能完成钎焊。当年玩jnd的时候热失控能把烙铁头都烧熔。 ...

这个太狠了  发热芯干废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太狠了  发热芯干废就不好了

控制好时间不超压问题不大,发热丝本身就是用来发热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焊接的好

网友(2024-09-14):
936这种,能够直接换头,发热芯不换的,性价比最高了,使劲折腾头子也不心疼

网友:
240w的zvs就行

楼主:
用ZVS搞了10来根了

网友:
245要求多大电流、功率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