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3DTV50738等离子电视黑屏故障求助!

楼主(2024-08-15):
长虹3DTV50738等离子电视黑屏故障求助!

机  型:3DTV50738等离子电视
来  源:亲戚家电视,黑屏了,已换新,拿来练手。
故障现象:开机黑屏。
检  查:开机时能听见内部继电器吸合又放开声音,待机红色指示灯常亮。按遥控电源开机键,能听见继电器吸合声音,红色指示灯熄灭,仍然是黑屏。
在t宝店家的耐心指导下检查:
电源板单独测试:PS-ON与GND短接;VS-ON与D5.3V短接; 在Vs与GND接假负载100W灯炮,通电,灯炮常亮。看来电源板正常。检查Y、Z板无明显短路现象,更换YZ板仍然黑屏。
渴望得到各位高手帮助!这电视故障隐藏在什么地方?还从哪些关键点展开检查?怎么检测?这电视有修复的可能吗?
折腾动力:这电视正常时清晰度比一般的LED好,可视范围更大,也想业余练手增加点成就感。请各位高手不怜赐教,先诚恳谢谢!

网友:
等离子电视功耗大,现在很少了

网友:
一般流程应该测电源板个输出针脚电压与板载电压标识,一致的就看显示板处供电和输出,都正常的话看屏板供电,  我只是说流程,我也没修过,都是测电压不对时后换件挨个试,

网友:
刷子不够多不要动等离子,处处机关陷井坑等着。

网友:
这个现在备件不好找了吧,就算找到故障点怎么解决?

楼主:
该故障已解决!
故障位置:缓冲板(边板)坏了,更换边板后故障排除。
多年来很少维修电视了,修修补补只作业余爱好,更别说维修等离子电视了。
解决过程:
1.在淘宝卖家的耐心指导下更换Y、Z板无效,卖家也无招了,主动提出无条件同意退货退款。出于对卖家细心指导的敬重和认可,我没退货,留置备用。其次是如果退货除去邮费,好象没多大好处。
2.在上次店家没招和大家的回复建议下,我又买了逻辑板来更换,故障依旧。
3.把我惹毛了,是不是把这电视内部的肠肠肚肚全部更换一遍?于是我又购买了一块大家都认为不大可能出故障的缓冲板来换换,试机,开机成功开机了。购买之前我也粗略的测量了一下边板上的几个可能坏的元件,没发现问题,才下手买。
更换缓冲板(边板)试机成功后,再仔细浏测量了一下边板,在板测量,发现边板上的D5400、D5401都短路,这两个二极管分别在边板的两端,它们的关系是串并联关系没深究,同时坏的可能性不大,它俩的周围分别有两个并联的电容。更换这两个二极管或这四个电容中的一部分,这块板应该能恢复正常功能。我没修复它,因为试机成功后屏幕上出现了一条细小的水平黑线,失望了,如果没这条细黑线,我会修好这块边板备用的。我在想这条细黑线的来历,要么是在亲戚家就有,要么是在搬运过程中我所致,要么是这个边板的插接口我没处理干净,拆包裹的时候还看见了有些泡沫在插口里面,我只简单吹了一下,没认真处理所有插口。下次打开电视擦下下试试。

交流:
1.判断电源板的好坏:
卖Y、Z板给我的店家指导我电源板的单独测试方法: PS-ON跟GND短接, VS-ON跟D5V或者D5.3V短接 ,VS与地接60-100W负载灯泡。我接的100W,试机灯亮度正常,电压210V。说明我有电源板正常。
2.判断屏幕的好坏:
卖Y、Z板给我的店家指导我判断屏好坏的方法:把主板去掉,电源板 PS-ON和GND短接,逻辑板上面有4根针,拆一个螺丝插进去,自检屏幕试试,开机,看看屏幕有不有彩条滚动。我的没出现,我没测试成功,我还拆除了逻辑板电源线,是不是不该拆,只拆排线。
3.所有客服都一直强调:
每次换件后一定要打好所有螺丝,否则开机就容易炸机。

楼主:
再请问各位,这个电视屏幕上的那条黑线有办法处理吗?还是已经没办法了?我想象的是那个缓冲板上的插口没清理干净的可能性存在吗?如果是插口没清理干净不会引起这样的故障,我就不再麻烦打开电机重新法理了。谢谢!

楼主(2024-12-16):
引用 楼主:
再请问各位,这个电视屏幕上的那条黑线有办法处理吗?还是已经没办法了?我想象的是那个缓冲板上的插口没清 ...

该电视屏幕上的那条黑线故障已排除。
原因:与事后猜想的一样,是购买的边板(二手旧货)插槽内部和软插排线接触部分太脏,清理后再插回故障排除。

网友A:
厉害,厉害!
好像和我家的电视是一个型号的,等离子50寸的,买个3D眼镜,能看3D(需要有3D片源)
感谢分享,已收藏。万一我家电视也出问题了,也参考楼主的修复历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
好像和我家的电视是一个型号的,等离子50寸的,买个3D眼镜,能看3D(需要有3D片源)
感 ...

感谢您的 收藏,如果对有业余爱好的人有所帮助,我是感到欣慰的。特地再说明一下,以前我怀疑坏的边板是坏在边板的D5400、D5401或它旁边的电容,这次拆开机子我再用二极管档测了一下它们,正常板子上的这几个管子用二极管档测量表现也是“通”的状态,所以坏的不一定是它们,也可能是边板上的其它元件坏了,别误导了你们。

网友:
修好了就好,有耐心有技术,变废为宝,修好还能发挥一下余热,我也修好过几个家里的电视,才用几年就坏了扔了可惜了

网友:
我还有一个长虹43等离子,花屏,研究了很久,可能是Y,Z板原因,准备买板试试!

网友:
等离子的图像看起来还是好舒服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