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联想LXH-Q2003S多媒体音箱

楼主(2024-08-15):
叫收废品老板帮关注下功率音箱,这不,昨天去卖废纸皮,老板掏出这货给我,10.5v电源,难怪别人扔,垃圾成色外就是比较难拆,毒娘搜了讲是从面罩入手,废了好大劲终于拆开面板,原来卡扣上胶了。电路的事咱不懂,上图就是,请教下,可以用12v电源不。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你要是担心烧了,可以尝试用9V的试试。

网友:
这做工真垃圾啊!!没啥玩头

网友:
扔了吧,没啥折腾的意义

网友:
可以使用12V电源供电

网友:
这做工真垃圾,丢联想的人

网友:
10.5伏电源确实比较少见。

网友:
有一个同款,正不知道怎么拆呢。平时就用来听个响。

网友:
看上去有些年头,只能拆开看看。

网友:
tea2025 功率不大,声音清晰

网友:
4558运放做前置放大吗?散热片底下的是什么芯片?
感觉9v也能工作。

网友:
像是联想天麟配套的音箱

网友:
看电路板铜箔面猜测功放芯片是2025,功率不大,只能听个响。

网友:
这货确实没收拾的必要了。

网友:
外壳都变色了,再等老板给找个好点儿的

网友:
这个适合当电脑音箱,听个响就行

网友:
这个有年头了吧

网友:
没问题,我用监控的12v电源插上去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查一下芯片手册,只要在正常工作电压范围里,又不涉及到充电电池的,一般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