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个一拖二的音箱,低音喇叭通电就有嗡嗡声

楼主(2024-08-15):
一个一拖二的音箱,低音喇叭通电就有嗡嗡声,通过搜索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发现很多都是电容失容造成滤波问题,换了大滤波电容不行,就把所有的电容都按照容量相同换了一遍,还是有嗡嗡声。直接短接电位器的引脚排除了电位器的问题。
那就试试换低音的控制芯片,型号是Tea2025b,换了之后还是没解决问题,这么几个元件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音箱问题,至少有一半出在电源上。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需要一样一样的排除

网友:
底噪问题,不好处理的
外壳屏蔽,接地做好,还不行,那算了,我解决不了的

网友:
电位器外壳接地试试,还有就是电路板本身布线不合理,音频输入线没用屏蔽线都会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底噪问题确实不好解决。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电源引入的交流声。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换快恢复整流二极管,不行就只有变压器浸漆或者换变压器了

网友:
原始的还是现在的问题,原始的不好解决,现在的一定干扰,解决如信号通路屏蔽。

网友:
USB供电还是市电供电啊?USB的话别把供电插在电脑上就行,找个老的手机标配的充电器就行,别用太拉的,市电供电的话同楼上,查电源!

网友A:
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换了电容还是不行,怀疑是时间长了电路板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换了电容还是不行,怀疑是时间长了电路板不行了

这个看来修不好了,已经换了一个

网友:
这种功放板也便宜买一块更换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