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1元的4槽18650充电器拆解PC-LD04

楼主(2024-08-15):
11元的4槽18650充电器拆解

测试了 空载电压是4.5v

冲满的电压是4.3v 感觉略高了点

LP4056H 方案  并联方案简单

各位看看有什么优化改进的方案没?

之前买了一个弹仓sp20  68元 感觉没有多大必要,应为我有放电测试仪,所以退了买了这个 11元的简单版本的。

网友:
经典的4056方案,可以通过调整电阻还是电容还控制输出电压吧?

---------------------------------

网友:
充电烫不烫

网友:
11元的4槽18650充电器,也就够工本费

网友A:
换TP4056真货的话,电压还是比较准的。

在输出并联一个10uF电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4056其实可以更换的,当然了,如果是真的,那就没必要了
我记得4056的文件上有调整电流的,具体哪个脚我记不住了,电压真没印象,可以找pdf看看

网友:
还不错的,至少是个独立四充。

网友:
不用改,不是很好嘛。

网友:
建议补焊一下type-c母座,特别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散热可能堪忧啊

网友:
我一般是把电池安装在便携风扇或者便携音响里充满电再取出来。

网友B:
这么便宜,在哪?

网友:
多槽充电器用着方 便

网友:
这个真不错呢!给个链接先。

网友:
这个价格也只能这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TP4056真货的话,电压还是比较准的。

在输出并联一个10uF电容,应该就可以了。 ...

哪家公司的是真货?脚位通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便宜,在哪?

拼嘻嘻,拼夕夕

网友:
中规中矩吧

网友:
好滴,等有空就逛购个,像你这种才要得!就怕逛到崴货

网友:
还不错。。4056的,有点热,如果4颗同时 充,发热估计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