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音箱,接上音频线播放声音要等一会才有

楼主(2024-08-15):
这个音箱,接上音频线播放声音要等一会才有,音箱有蓝牙功能,看起来像是接触不良,拆开动一下一些接头会有声音,但是好了之后,再等等要放声音的时候又是这个情况,等一会动动音频线才会响,不会是接触不良的问题,不能总是接触不良呀。音频接头也弄了,里面的继电器触点也弄了,但还是不行。

网友:
应该是延时电路吧,为了防止冲击好些,加了继电器肯定有原因的,劝你放弃折腾吧

网友:
感觉是延时保护,

网友:
楼主查电路哈!靠猜故障点是不行的。这种故障,用示波器检查应该很好定位故障点。

网友:
如果不是延时功能引起的,应该是有元件热稳定性差,并且是双声道合用元件。

网友:
维修应该是顺藤摸瓜,你这是瞎猜瞎搞。

网友:
从原理上找不难,採的方法也许能碰住。

网友:
延时保护 保护喇叭的

网友:
不断电等一会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有延时继电器呀!!!

网友:
描述的不够清楚,可以记一下从开机到正常播放的时间,如果每次开机这个时间差不多,大概率是设计的延时电路。另外,有没有注意新的是不是也有这个现象呢?

网友:
继电器都拆开了,看看播放时继电器触点有没有吸合,

网友:
直接把音频线焊接到电路板上试试

网友:
换个供电试试呗

网友:
开机延时保护,防止有较高直流电经过扬声器。

网友:
哪儿接触不良造成的工作点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