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星INR21700-50s组个2并6串9.5A/h的电池组给T12烙铁用,顺带测容量

楼主(2024-08-15):
标题要长,RT

电池拆机,测得得数据与商家描述基本一致,容量稍有出入

外观

体重

内阻,容量抽测两粒内阻极端的

用自制的电容阵焊机焊,镍带使用0.15的纯镍

用硅胶线连好,胶带包一下,就可以丢进T12的壳子里,当然不是这样直接丢进去,电池四周要填充EVA 棉

电池PDF

网友:
改电电动工具用

网友A:
这电池放电能力是很强的吧!

网友B:
康康家的电池组吧

网友C:
点焊机看看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8455-1-1.html

网友:
至少3C放电看容量吧,这个1A放电有点低了

网友D:
不错不错,动力十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焊机看看
=================================

dazb

大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康康家的电池组吧

康康家的电池组吧
+++++++++++++++++++++++++++++
NO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动力十足

不错不错,动力十足
>>>>>>>>>>>>>>>>>>>>>>>>>>>>
必须的

网友:
不错不错,21700电池动力十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放电能力是很强的吧!

这电池放电能力是很强的吧
+++++++++++++++++++++++++++++
最大30A

网友:
这个电池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的还没拆

网友C:
我的还没拆
========================
也是三星INR21700-50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还没拆
========================
也是三星INR21700-50s?

嗯,康康那的

网友C:
我开始也想买没拆的模组自己拆,想了想自己拆麻烦还要分容,拆与未拆的价格都一样,还是买商家拆好分了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开始也想买没拆的模组自己拆,想了想自己拆麻烦还要分容,拆与未拆的价格都一样,还是买商家拆好分了容 ...

你的这个新,是23年的,康康卖这个是22年的

网友:
0.2C放电还不到5AH,这电池也不咋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