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二手服务器风扇调速测试

楼主(2024-08-15):
买了两个二手服务器风扇,下单的不带壳,寄来的是带壳的。接12v测试,转速特别高,风压大,那声音就跟买了两个二手服务器风扇,下单的不带壳,寄来的是带壳的。接12v测试,转速特别高,风压大,那声音就跟起飞一样。

翻出以前手钻pwm调速模块。
开始黑+红线接调速输出,调速范围很小,稍微妞点就最高转速了。

改成红+白黄线接输出,红线正极,白黄负极,黑线接输入负极。

调速开关关闭变成了最高速,扭到最右转速最低。
白黄线看资料是pwm信号线。这接法不晓得是否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只要能正常调速就行。

网友:
飞机的声音

网友A:
这种服务器风扇对最低工作电压有要求,大概也得8v左右才能启动,所以用这种调速板调速就会拧半圈不启动,再拧拧就最高转速了,调速范围很小。你要用固定频率且占空比可调的调速器,例如舵机测试仪等等。你买的这种调速器是开漏输出,且输出电平直接最高vcc 拧到头容易把风扇调试电路搞挂。且这个调速板输出频率和占空比都在变化,也不适宜给这个风扇调速。你接上调速反向就是因为调速板开漏输出,相当于一个反向器。应急可以再调速板mos栅极和地取信号,应该能勉强用~

网友:
准备用在哪里啊

楼主:
焊接时吸烟用,原来用的普通电脑扇热风扇吸烟没这个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服务器风扇对最低工作电压有要求,大概也得8v左右才能启动,所以用这种调速板调速就会拧半圈不启动,再 ...

下回接d4184的栅极试试看

网友:
四千多转的8CM机箱风扇就可以吸烟,噪声也不算很大。

网友:
1 2 3
启动!
(服务器缓缓地离开了地面,飞向了未知的远方)

网友:
看我这个怎么样

网友:
电脑风扇都是PWM占空比最大速度最小,PWM为零最大转速,想顺手的话把电位器拆出来,三根线左右两边对调,飞线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全速没三五个安培的还不算暴力,

网友:
5v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也买过这样的服务器风扇,声音确实大。

网友:
全速时的声音肯定强,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可以做个吹风机

网友:
这个风扇要是打到手指,会见血

网友:
这个风扇不错,很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