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打印机无法打印的问题

楼主(2024-08-15):
朋友网购一台式电脑,一台二手惠普1007打印机,使用超过一个月后,打印机频繁出现无法正常工作的状况,通过重新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解决了问题,但不久后故障重现。
最近她再次联系我,表示打印机因学生急需打印作业而再次罢工。我到她家发现打印机处于脱机状态,且连接打印机的USB线因长度不足被强行接入机箱前端,导致插头近乎变形。我随即调整至机箱后方的USB接口,并尝试重新安装驱动,但系统报错依旧。观察到系统右下角存在数字卫士及电脑管家等软件,尝试卸载数字卫士后问题未解,初步判断可能与系统打印服务相关。鉴于电脑内数据不多,我决定采用U盘为其重装操作系统。
然而,系统重装后虽能识别打印机设备,但每次尝试安装驱动程序时均会自动中断,无法成功安装。此时,我开始怀疑USB数据线存在问题,遂更换为品牌认证的USB打印机线,结果却引发系统频繁提示设备插拔的异常现象,更换多个主板USB接口亦无改善。进一步检查发现,主板背后标有华南主板的英文标识,这类主板常涉及芯片移植与翻新,因此我推测问题可能出在主板的USB供电上。
用PCIE转USB3.0扩展卡安装至电脑,并将打印机线连接至该扩展卡。重新启动后,系统顺利识别了打印机型号,未再出现设备插拔的提示音,且驱动程序安装成功,打印作业恢复正常。

网友A:
又是先氵带动后氵 USB那么多口都坏了?

网友:
我买了台打印机一直用手机无线连接打印还没有连接过电脑。

网友:
USB口全被弄坏了?

网友:
确实是不常见的故障。

网友:
看到“打印机的USB线因长度不足被强行接入机箱前端,导致插头近乎变形”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
常见故障 U口接触不良或usb线损坏  更换就好了

网友:
华南主板出现什么问题我都不奇怪

网友:
USB线接口的簧片松了,接触不良导致。把USB口的4根簧片拨出来一点,让接触更紧实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先氵带动后氵 USB那么多口都坏了?

这不是也水了几个币;

不过大家回复的都有水平,除了这个是水币的。

网友:
确实,很难想像那么多USB口都是坏的!

网友:
最后问题还是出在了电脑上,还是硬件上

网友:
山寨主板常见问题,因为拆机南桥+过度简化(缩水)电路+劣质接口和元件。

网友:
华南金牌的主板确实不太行,甚至不如二线品牌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