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拱门充气鼓风机,有了一个反丝螺母的疑问?

楼主(2024-08-15):
庆典上的拱形门充气鼓风机,标贴上是鸟语?2800转/分?220v1000W?

叶轮有杂音,拆开看到叶片轴孔原本“半月”止口已经磨损很多了(电机轴属于半月缺口接驳扇叶),

取下叶轮,电机很小巧,有一个4微法启动电容,

杂音是叶轮松动,取下有毛病的固定螺母~是个反丝的,根据坛中老师提示,用电扇叶的螺母试了一下,证实是M8的反丝

观察了一下电扇叶的转向是顺时针的用反丝螺母可以防止松动,而这个鼓风机叶轮是逆时针转的,怎么也用反丝螺母固定扇叶(是否应该用正丝螺母才便于紧固)?这个扇叶松动与此有关吗?

网友:
很像小型电风扇

网友:
标是的0.37KW=370W

网友:
电线收纳盒好评!

网友:
不是鸟语,是拼音没看出来?

楼主:
不好意思,鸟语把我弄蒙了,刚仔细看了看,原来那个2000pa可能是鼓风压强,功率确实是0.37kw。

网友:
这个还是i风扇电机,铜线还是铝线?

网友:
叶轮中心敲平,加垫圈用力紧上,再滴上502

网友:
塑料壳很渣的那种。我印象里都是铝壳或者最起码像铝壳。

网友:
这个应该用正丝螺母吧

网友:
这里面的电机转得快而且可以长时间工作

网友:
防止非专业人员拆卸螺丝,与煤气罐减压阀螺丝相似

网友:
淘宝买243螺纹锁固剂。。。几块钱包邮。。。解决。。。

网友:
这个鼓风机就是要一个渣渣,能用就行,反正我不喜欢塑料的玩具;这么热的天,一旦发热着火,塑料熔化,就会烧着了拱门。

网友:
逆时针转动怎么可能用正丝??

网友:
2800转的电机。

网友A:
确实,按图中工作旋转方向,应当用正丝才可以起到防松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按图中工作旋转方向,应当用正丝才可以起到防松作用。

按照顺时针转的风扇叶固定用反丝螺母,那么这个逆时针转动的扇叶就应该用正丝螺母来固定。
只是其中原理一直不知道究竟咋样?

网友:
2000pa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顺时针转的风扇叶固定用反丝螺母,那么这个逆时针转动的扇叶就应该用正丝螺母来固定。
只是其中原理 ...

惯性。

你把螺丝拧松一两口,再开机,停机。会看到螺丝自己旋紧了。(想要看的明显的话,在螺纹处加点点油,使螺丝轻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