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单口 的充电器还是用的老的TL431A

楼主(2024-08-15):
这个方案的充电器可以不呢?

9v 的口子我量着是没有电压的拆开看了 假的装饰

网友:
做工看起来可以啊

网友:
做工不太好啊

网友:
不如改装成4056芯片控制

网友A:
你这个还支持9V,还不错。。。有个外行差不多的锂电池充电器,220V直插的,改成405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支持9V,还不错。。。有个外行差不多的锂电池充电器,220V直插的,改成4056了  ...

就是假  的 9v

网友:
能充电又耐用就是好东西,无需改来改去。

网友:
能用上431的充电器 都算良心了。

网友:
好像9V没有接上线,假的?

网友:
没有分段充电?

网友:
只要电压准,可以用啊

网友:
这种做工和以前诺基亚充电器无分别了

网友:
一般一般,只卖三元;看着不错,能用就行。

网友:
早期的产品,

网友:
9V接口自己接上线可以用吗?

网友:
将就用用吧,好歹限制了电压,不会出问题。

网友:
似乎充满不会自停的

网友:
只有2012年左右这款充电器9V才带充电功能,后面的都阉割了,在后来直接减掉的

网友:
这样的电路充电电流不会大,充电效率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