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现在小功率ATX电源哪个靠谱?

楼主(2024-08-15):
想给家里的12代服务器选一个ATX电源,功耗不高,就是主板+4口千兆网卡+cpu+一块3.5机械硬盘,想要电源稳定点的,谢谢

网友:
长城还行吧,或者交易区淘个服务器电源,自己接插头

网友:
二手的就行了,我就在用杂牌二手

网友A:
光宝180w拆机电源,集显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宝180w拆机电源,集显没事

我搜了下,是老式的光宝180w 20pin的电源吗?我功耗确实很低,是12400f,没有核显

网友:
你去JD上搜电源,筛选300W以下的,台达、长城、航嘉都可以。
没有绝对的稳定,选知名的大品牌,比较有保障。

网友:
买个80铜牌以上的 正经牌子的 400W以上的就足够了
价格也就一百块左右

网友:
便宜啊 买个好点的

网友:
品牌机拆机的电源比较合适。

网友:
电源是核心吧,感觉还是要买个好点的

网友:
买个好点的吧,或者淘个出厂不是太久远的二手,长城航嘉之类的都行,看你是12代的处理器,CPU供电应该是8PIN,太老的电源只有4PIN

网友:
建议买个功率大些的,一是为自己偶尔多挂一两只硬盘或者换个显卡什么的做个保障,二是大功率和小功率的电源的功耗上差异不大,并不是大功率的功耗就会大很多,还是看你用多少才是多少的,三是电源随着使用,有些元件天长日久会可能产生值的变化,进而影响功率,如果先就买得很恰当而没有余量,后面可能很容易产生蓝屏、死机、不认硬盘等问题。

网友:
贪便宜吃大亏,我觉得现在这么年代,淘一个合适的   便宜的  配套的  服务器电源是很容易的,照着品牌买,一定不会错。

网友:
选择一个有些份量的,有的电源拿在手里就感觉轻飘飘的,就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反正别买杂牌的,亲眼见过杂牌ATX电源输出变压烧了,都从电源主板上掉下来了,不可思议!

网友:
品牌机拆机的电源比较合适,淘个二手的

网友:
安钛克、振华

网友:
找一个好一点的电源就行!!!

网友:
我的电源都是二手的, 没出过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