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提示Read FlashlD Fail(02)怎么办?

楼主(2024-08-15):
固态主控芯片上印的是SM2258XT,但检测出来是SM2258AB,不知道为什么不一样?不会调设置,用默认设置最后提示Read FlashlD Fail(02),请问这个默认设置行不行?下步怎么调?谢谢!

网友:
丝印是58xt那你就用58xt的工具
你用58的工具没dram开不出的

网友:
另外58xt好像开不了16ce吧

楼主:
颗粒上印着“VS29F02TEME1”,检测出来id是:AD,5E,28,22,10,90,应该以哪个为准?

楼主:
颗粒上印着“VS29F02TEME1”,检测出来的id是:AD,5E,28,22,10,90,应该以哪个为准?

网友:
AD,5E,28,22,10,90 为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颗粒上印着“VS29F02TEME1”,检测出来的id是:AD,5E,28,22,10,90,应该以哪个为准? ...

以id为准
丝印可以乱打 但是id是不变的

网友B:
颗粒选这个  H25QFT8A1A8R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选这个  H25QFT8A1A8R  就可以了

谢谢,成功了。设置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id为准
丝印可以乱打 但是id是不变的

正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选这个  H25QFT8A1A8R  就可以了

但还是不明白从检测出来的id:AD,5E,28,22,10,90,怎么得到这个正确的颗粒:H25QFT8A1A8R?请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还是不明白从检测出来的id:AD,5E,28,22,10,90,怎么得到这个正确的颗粒:H25QFT8A1A8R?请指点 ...

实际上你直接auto出来的颗粒就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还是不明白从检测出来的id:AD,5E,28,22,10,90,怎么得到这个正确的颗粒:H25QFT8A1A8R?请指点 ...

另外 id用工具可以查料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还是不明白从检测出来的id:AD,5E,28,22,10,90,怎么得到这个正确的颗粒:H25QFT8A1A8R?请指点 ...

flashinfo网站可以查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