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空调零部件功能

楼主(2024-08-15):
家里有个三菱电机空调品名MSH-J2UV型号KFR-36GW、(买了也改10多年了)运行中停机发生故障,内机指示灯显示,设定温度和环境温度灯指示正常,电源灯(power)规律闪烁,大概0.5或者1秒闪烁一次,遥控器控制没有反应。以前保修期内换过内外机3芯的连接线䙈正常(维修师傅说这个排线是通病),但是时间不长,又发生故障(1-2年)。后来自己自己用三芯护套线替换原三芯线,正常,但是正常使用时间也不长,0.5-1年正常。然后第三次维修,外机主板上检查发现一个二极管坏,更换后,空调正常使用至今。

目前故障拆下外机主板,初步检查莓发现坏点。外机有一个单独陶瓷外壳的电阻(见图4),测量下来不通,外用表无论用哪个档位,测都不通。不认识这个电阻的作用。问问坛里大佬,这个电阻起到设么作用?如果这个电阻坏,会不会引发上面描述的故障?感谢!
零部件连接方式看付图。

网友:
接外壳的,有没有可能是检测温度的???

--------------------------

网友:
这个猜测比较合理

网友:
浪涌吸收器?三菱的电梯变频器上有类似部件。学名好像是这个
这个部件是三菱自产的。看着分两部分,
下面玻璃管封装的部件好像是
“三菱放电管DA53-362M”

上面封装的是一个压敏电阻

用谷歌在法国一个网站上搜到了,翻译了供参考

网友:
零件的丝印能拍完整点看看吗

网友:
猜测对地保护用的吧,所谓放电管是不是氖泡,当外壳漏电时会亮。

网友:
此电阻作用是防止过载的,一般在几十欧姆内选择,功率10W。因为空调室外机电阻是APF控制器与压缩机电子控制单元之间的连接电阻,

网友A:
当年旧房的空调也是老三菱,也是动不动报错,后来直接把主板扒拉掉,换了某宝的DIY带显示的主板,用了几年还是不错.
后来换新变频空调拆下原外机两人抬都超艰难,太重了,现在的大1.5匹外机一人轻松拿捏.

网友:
这个是浪涌吸收器,和你故障无关。一端接火线,一端接外壳。

网友:
你故障灯重复闪几次?内机盖板上有具体说明

网友:
是浪涌吸收器.

网友:
外机,主机的线缆连接不良。 换根线试试。

楼主(2024-11-18):
引用 网友A:
当年旧房的空调也是老三菱,也是动不动报错,后来直接把主板扒拉掉,换了某宝的DIY带显示的主板,用了几年还是 ...

请问你这个空调型号和我的一样吗?另外换的带显示的主板是换的内机板吗?是换的万能板,遥控器和格力的一样的?有具体名称吗?或者能给链接、截图最好。。本人不是专业维修,但是想试试,家里也没有富余配件,所以想精准购买配件试试,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