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是个好用的东西

楼主(2024-08-15):
偶尔接触一次雕刻机帮人家修好了三台机,都是电脑故障放久了,可能是该厂财力也雄厚三台机卖掉了,后来二手商买了下来,找到我把它修好了,后来放久了被雨水淋了导致三轴不同程度的生锈动弹不得,后经加油等润滑油的加持又恢复了生机,雕刻机可以在电脑软件的驱动下按照指定的图形加工出所要的图形,效率也是很高的,特别是业余爱好者如果有一台即使小形的,自己DIY一些面板再安装一些比如仪表的面板是十分得意的。

网友:
有没有图片?

网友A:
其实是个鸡肋   需要会画图 生成刀路数据等电脑功夫, 偶尔用性价比不高  也是吃灰的货,经常用盈利的除外

网友:
这种设备一般人用不上吧,用得上的买来可以盈利还是不错的。

网友B:
雕刻机对于喜欢diy的电子爱好者来说绝对是个好东西,可以做好多手工不好搞定的事,去年还用来雕刻了一小块双面敷铜板的雕刻和打孔。雕了一个打印机上损坏件的浮雕(电木)。没事还做了几套外壳(橡木),反正雕刻机这东西有比没有要好,就是闲置率高了点,价格不高体积不大可以弄一台

网友:
石材上面可以雕花的嘛?

网友:
一般人买了会很亏,大部分时间用不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个鸡肋   需要会画图 生成刀路数据等电脑功夫, 偶尔用性价比不高  也是吃灰的货,经常用盈利的除外 ...

+1,拿来挣钱才有用...

---------------------

网友:
玩的成本都点高

网友C:
能玩出花儿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玩出花儿的机器

三轴平雕      五轴才是起步玩花

网友:
专业工具 只适合专业用途之人吧

网友:
DIY动手能力强才有用!

网友:
三轴只能雕外壳,5轴就能做雕花窗棂

网友:
新鲜劲过去了就不玩了。

网友:
那时特别想要,买了台亚克力版尝鲜,然后组装完成后上电溜了一阵,吃灰3-5年后走小黄鱼卖了,亏了2-3百的样子.

网友:
这个还是有很多用处的!!!

网友:
除非想搞专业雕刻业务!

网友:
还没见过雕刻机是不是跟车床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雕刻机对于喜欢diy的电子爱好者来说绝对是个好东西,可以做好多手工不好搞定的事,去年还用来雕刻了一小块 ...

3D打印机能否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