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乐德华寻点机拆解,保安大叔别偷懒

楼主(2024-08-15):
寻点机,到一个点,打一下。

拆掉防水塞

外壳合模处,有密封圈。

挺复杂的。

芯片

还有个电池

充电磁吸

开关

网友A:
我们这里叫巡更棒 保安大爷打卡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内部,我们小区的保安打点都是用手按墙壁上的一个按钮。

网友:
监管你有没有偷懒

网友:
21世纪的打更棒,21世纪的打更棒,21世纪的打更棒,

网友:
是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吗

网友:
是不是想偷懒?改自动远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叫巡更棒  保安大爷打卡的

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的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的内部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

网友:
我们物业还是签字挑勾。。。。

网友:
取点位编码的,原理类似NFC

网友:
大约多长时间充一次电?

网友:
我以前捡到了一个点!看样子是不锈钢的像纽扣电池一样!按理说电磁波不是就屏蔽了吗!

网友:
巡更机,寻点,我以为是找什么东西用的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的?!!!

网友:
好多小区还是墙上贴个纸,到了签个到。写个时间。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玩意,我们物业还是签字画勾。

网友:
除了个锂电池,居然还有时钟电池。

网友:
到点  打卡  后台记录   证明到此一游

网友:
楼主从哪搞的

把保安大爷的家伙什都给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