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朋友送我12V50W光伏板 今天成功带动监控录像机和一个摄像头 成功入坑

楼主(2024-08-15):
朋友送我12V50W光伏板 今天成功带动监控录像机和一个摄像头 成功入坑

网友:
连个图片都没有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晴天有用   阴天休息     我100W的板子配一个100AH的电瓶储电    就给家里光猫供电   湖南这边连续阴雨天都供不了

楼主:
图明天补上,我是通过一个降压模块与录像机电源适配器并联达到无缝衔接

网友:
无图啊,全靠联想吗?

网友B:
我用lm358做了个电压比较器,用来切换市电和蓄电池谁来供电,

楼主:
补照片
这是光伏板

网友:
有没有光伏类的群啊

楼主:
这是降压模块

网友:
心中有梦 就要去实行  还在下决心

楼主:
用了几天体会  晴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6点完全供电(负载12W) 而且有剩余  。玩玩可以。想省钱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lm358做了个电压比较器,用来切换市电和蓄电池谁来供电,

如果充电有余 可以把多余的部分供给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晴天有用   阴天休息     我100W的板子配一个100AH的电瓶储电    就给家里光猫供电   湖南这边连续阴雨天都 ...

你的光伏板多少伏的? 充电是直充吗?

网友C:
效率还是有点低,如果阴天也能带得起光猫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率还是有点低,如果阴天也能带得起光猫就好了

光伏受云层影响输出变化很大 ,如果没有蓄电池只能与电源适配器并联运行。

光照好  ,全部由光伏板供电

光照较好,光伏板与适配器同时供电,自动分配负载

光照不足,适配器供电

全部自动 没有人为干预

网友D:
与市电互补比较好,如果搞储能,那就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市电互补比较好,如果搞储能,那就不划算了。

我这个从目前情况看,天晴白天50w只能发30w时长6小时合计0.18度电,按居民电价0.52约价
一毛钱 一个月按15天有阳光算 。一个月1.5元。

网友:
自己玩玩应该不错的,想用它挣钱还是算了吧。光伏蓄电厂现在也不一定赚钱。

网友:
12V 50W,要一个蓄电池一起吧,不然不能存电 不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