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继续拆修pls功放

楼主(2024-08-15):
接上文拆修帖子——帖子1
汇报一下这两天的进度,后级功放所有电阻和电容都拆下来测量,都没有问题,还是找不出导致自激噪音的原因。没思路,于是将差分放大级2n5551和2n5401更换新管,仍无济于事。遂放弃追查噪音问题,将所有元件一一焊回去
通电测量输出级功率管各管脚电压时,万用表笔误触了1943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导致线路板图上圈里的铜箔烧毁
断电检查输出级各管状态,没有短路,水泥电阻阻值也正常。前面的差分放大和推动部分没检查。
将断线处重新堆锡飞线,上电试音正常。
不装散热片小音量测试,发现各管子发热明显不同,如图所示,7号管几乎没温度,其他各管发热温度各不同。接大功率负载调大输入音量,各管温度又全会上升到一致烫手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求各位指点迷津

补充:更换了音频线,现在音频线不接音源开大音量也不啸叫,手触摸音频线,仍然是啸叫的高频率噪音,没有正常功放的低频交流声

网友A:
没头没尾,完全没看懂...

---------------------

网友:
图片没上来

网友:
图片上来了!这个是正常现象,由于管子配对问题,导致静态电流不一致,温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头没尾,完全没看懂...



我的问题,请看前一篇帖子,文章附连接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7054-1-1.html

网友:
有机,有机会折腾真的好。

网友:
功放这个东西维修还是要有点经验的,如果有示波器可能会相对方便点,

网友:
遇到低频自激或者高频自激,应该重点检测板上的电容,尤其是pf级别的米勒补偿电容,电容虚焊、损坏、容量降低等都会导致功放不稳定发生自激。

网友:
掠音机自激是非常难查的,小小的一个电容,都能引起自激,不好查,功率管没换过,只能查电容了。

网友B:
你另一个帖子上的后级往T2/T4的反馈画错了吧,另外可以检查一下前级的供电稳压管,滤波电容和降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另一个帖子上的后级往T2/T4的反馈画错了吧,另外可以检查一下前级的供电稳压管,滤波电容和降压电阻。 ...

谢谢提醒,图是某度文库的。上个帖子里检查前级了,正负双12v电压很稳定,滤波电容也没出现失容

网友:
温度高的很可能就是自激导致的。看描述应该是屏蔽线当地线连接了,屏蔽线应该单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