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台“过程万用表” Fluke 789 ProcessMeter

楼主(2024-08-15):
这是经常用的表,大多数时候当普通万用表用,其实是有点大材小用的,不管那么多,反正手里有啥就用啥。

Fluke 789是一款组合了数字多用表和回路校验仪的过程万用表,使过程技术人员能力倍增。现在,福禄克推出了更加优质的新型号-Fluke 789回路校准多用表。Fluke 789具有24V回路电源,进行离线变送器测试时不需要单独携带回路电源;内置有可选的250 Ω HART回路电阻,而无需单独携带负载电阻。Fluke 789让您携带更少,完成更多。

Fluke 789 包含所有Fluke 787具有的功能:
精密 1000 V, 440 mA 真有效值数字多用表
0.1% 直流电压准确度
0.05% 直流电流准确度
高达 20 kHz 的频率测量
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接触保持/相对模式
二极管测试功能和通断蜂鸣器
同时读取 mA 读数和百分比读数
20 mA 直流电流输出 / 回路校验仪 /模拟器
手动步进 (25%,粗调,微调),自动步进和自动斜坡
电池舱门方便更换电池

废话不多说,开始拆。

拆前开机看一下

拔掉表笔,关机

翻过来,打开后盖锁扣

取下盖板,看到4节电池,2个保险丝

电池拿下,实际上不需要取下电池,后盖安装电池,然后通过2个弹片和主板接触实现供电

继续拆4颗梅花螺丝

后壳拆下

屏蔽罩拆下,看到整个主板

主板上半部分

主板下半部分

主板拆下来,可以看到主板屏幕这面

红外收发头

网友:
  这么多芯片    比牛屎快一点吧 ?

网友A:
这个“过程万用表”和普通万用表看不出来有多大区别,只有专业人员知道其中的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过程万用表”和普通万用表看不出来有多大区别,只有专业人员知道其中的价值! ...

4~20mA的测量和发送。变送器的测量和校准用的

网友:
貌似不能输出电压和电阻,没啥用

网友:
不能输出k 热电偶》???也没有PT100?、

网友:
福禄克187及以上是不是都用AA电池

网友:
很漂亮,就很养眼,工艺不错,价格应该死贵

网友:
过程万用表,第一次听说,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网友:
给格不便宜,千托块吧。

网友:
似乎是回路提供24V测电流,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一般用不上

网友B:
仪表工用着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表工用着更合适

有时我也需要测量或者校准4~20mA,我这边DCS控制,这东西需要用的。这个表我有好几个

网友:
这表不便宜,估计得好几K

网友:
好表,我们普通人没资格用,哈哈。

网友:
不便宜,不知道啥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