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家里买的吊扇灯嫌它速度慢,除了换吊扇灯以外,还有其他办法吗?

楼主(2024-08-15):
家里的吊扇灯感觉风不够大,可能是今年极端高温

有没有什么办法在原有基础上,让它速度快起来,换电容??

网友A:
无法加速,甩飞了。

空调开冷一些,就效果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加速,甩飞了。

空调开冷一些,就效果明显了。

主要是因为感觉比刚买的时候速度慢了很多

网友:
换无刷电机。。。。

网友:
换电容啊加大一点

网友:
也可以考虑加装一部壁扇。

网友:
电容和辅助绕组串联,加大容量应该可以提高转速,并联一个试试

网友B:
本来吊扇为了平衡是转不快的

网友:
如果是比原来转速慢了,可以先换个大点的电容试试。

网友:
我家的风扇灯,风扇也慢了好多了!

网友:
加油和换电容

网友:
加大电容的容量可以提升转速,但副作用是电机温升会高,进而烧掉线圈。

网友:
看看电容是不是容量缩小了

网友:
电容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吊扇为了平衡是转不快的

我老家房子的几台吊扇,开到最大,那声音跟飞机一样大。。你说速度有多快。。

网友:
再加三片扇叶,提高扫风频率。

网友:
拆下电容测量一下容量是否变少了,换一个同容量的或者稍稍大一点容量的电容(普通家用吊扇电容用2-2.7μ的多),一般转速比正常的变慢了都是这个原因多

楼主:
从pdd下单了遥控和接收器

网友:
速度加快,噪音就会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