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胎压计屏幕看不清修复求助

楼主(2024-08-15):
有懂这种屏幕的朋友吗,想折腾修复下,感觉是某一层老化了,斜着能看清数字,有修过的朋友支支招,谢谢谢!!!

网友:
先拆开找到12电脚,断开,串联一个几百欧姆的电阻即可。如果有耐心再找一个7812的稳压块改装一个供电。

网友A:
这种其实就是普通的液晶屏幕,彩色是色片的颜色,可以更换里面的偏振片试试,很多老相机液晶屏幕看不清楚都是换偏振片修复

网友B:
再用段日子,内置电池的传感器也该寿命到了, 就能换新了,所以不需要折腾了。

网友:
有点像电池电压过高,屏幕驱动又没有稳压的症状

网友:
会不会偏振膜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用段日子,内置电池的传感器也该寿命到了, 就能换新了,所以不需要折腾了。 ...

如果直接换新我就不会来数码之家看帖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其实就是普通的液晶屏幕,彩色是色片的颜色,可以更换里面的偏振片试试,很多老相机液晶屏幕看不清楚都 ...

大佬你好这种屏是不是叫段码屏,之前确实看过修老式掌机的换偏振片,但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同一个类型的屏幕

网友:
最便宜的解决办法:手工搓一个遮光罩
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