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帮同事修一台只要换机油就可以开100万公里的车电路

楼主(2024-08-15):
此物仪表速度屏毫无征兆的突然不亮了

非常经典的仪表形式。主屏可以点亮,上方速度小屏不亮,排除线束问题。

拆出小屏

11年的车,还很年轻

我们这边保有量很大的车型,什么车不用我说你懂的

掰开几个卡扣即可拆下外壳

背部电路部分

仔细看看发现问题没有,但是不要太天真,这不是故障点

最终锁定故障

就是这个555挂了,买了一个飞利浦的

重新更换掉

按照原厂标准打上防水胶

修好正好午休,同事马上跑回家,一次点亮,撒花

网友:
利害芯片级维修

网友:
这东东拆装工程有点大啊!还有555问题是如何判断定位的呢

网友:
有555问题是如何判断定位的呢

网友:
如何判断定位的呢?

网友:
555损坏是用手摸出来的吗?

网友:
好像换个仪表要上千

网友:
咱们维修有力量。

网友:
大家都问了,楼主没有解疑答惑!差评!

网友:
收一个1000rmb不过分吧

网友:
这是什么车?

网友A:
4S级维修,厉害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但是,独乐了不如众乐乐,让大家学习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S级维修,厉害

错了,4s都是直接换表

网友:
看着就是一个技术活

网友:
怎么判断+1

网友:
同3楼一样,555故障判断过程省略了。

网友:
这车是飞度吗?还是别的型号?

网友:
这三个5是用来干嘛的呢?时钟源??还是啥?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么短时间就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