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也可以打印

楼主(2024-08-15):
自动在轨道上运行

网友:
墙上打印,这个有点牛。

网友:
这个替代了人工绘画,效率高了,技术岗位又空出来了

网友:
这样人工成本少多了。

网友A:
我记得之前那些涂墙画的人薪酬不低呢,这下饭碗都被机器给砸了啦。

网友B:
绘墙机 ,只能用于很平整的墙面,以前都是人工画的  很高的美术功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之前那些涂墙画的人薪酬不低呢,这下饭碗都被机器给砸了啦。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绘墙机 ,只能用于很平整的墙面,以前都是人工画的  很高的美术功底

+1,以前那些老手艺人才是真厉害...

-------------------------------------

网友:
绘墙机现在听说有一种改进机型,能根据墙面距离自动调节喷头远近,也是照顾不到很小的起伏的,不过已经很好用了,毕竟现在的墙面都是处理好了才做墙绘的。
记得以前还有一种自动糊水泥的机器,以前盖楼都是水泥钢筋打框架,然后用红砖填充的,填充完后把砖墙外面糊一层水泥,一直都是人工来干,后来听说有了机器糊水泥,我们还专门跑了几十里路去看,糊之前先是人工安装导轨支架,然后调试,安装调试完成后一上午过去一大半了,干活倒是挺快,半小时糊完了,但是边角肯定是糊不到的,而且中间有点不平的地方就糊不上,还得人工找补,最后工头请推销机器的人吃了个午饭就走了,现在不知道这种机器还有没有了。

网友:
类似于3d打印,自动找平,可以实现

网友:
发粪涂墙机

网友:
这个可不是3D打印,只是平面喷绘机而已。

网友:
再过几年机器更小,不平整画面也可以喷涂

网友(2025-01-26):
科技改变生活机器减少劳动

网友:
越来越先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