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料理机维修失败

楼主(2024-08-15):
九阳D20料理机,插电试机无反应。拆开后测一下,线是通的,电机试机正常,剩下的主要是电路板了,阻容降压,测了一下稳压管电压,没有。前面几个元件分别拆下检测正常,奇怪了。断电后,通电档测芯片输出输入,蜂鸣器响了。完蛋了,程序芯片坏了,放弃了。机子留备用,家里还有一个这型号的机器。

网友:
单片机这么容易坏的吗?

楼主:
4脚和11脚对应阻容输出电容的正负极,芯片拆下来后测量是通的。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击穿了,很少遇到

网友A:
稳压没坏,它坏了这情况。拆个一样的把程序导出来行不行呢

网友:
拆机件来一个,换上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没坏,它坏了这情况。拆个一样的把程序导出来行不行呢

是个思路,家里还真有一个一模一样型号的,不知道咋导这个,会不会加密了呢?

网友B:
通常是磨掉芯片型号,防止抄板。
一般程序加密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是磨掉芯片型号,防止抄板。
一般程序加密的不多。

这个是sn8p2501

网友C:
稳压管短路了吧它是并电源和地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短路了吧它是并电源和地脚的

我也觉得奇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短路了吧它是并电源和地脚的

没有击穿,后来又换了一个新的,拆下的芯片正负短路了。

网友D:
有的芯片内部有保护二极管,用大电流把二极管烧开路还能用。用可调电源低压大电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芯片内部有保护二极管,用大电流把二极管烧开路还能用。用可调电源低压大电流试试。 ...

我的可调电源最大3A,击不穿,芯片烫手,买个电源板30不值当了,不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可调电源最大3A,击不穿,芯片烫手,买个电源板30不值当了,不修了

用电容呀,1000μ/25v电解充到10v电击,电击一次测一次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容呀,1000μ/25v电解充到10v电击,电击一次测一次阻值

试了,电阻档变200欧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电阻档变200欧了,还是不行。

欧,扔了,真垃圾埸

网友:
全自动改成半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扔了,真垃圾埸

有个外壳比这个旧的,把电路板换这个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