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电动车油碟刹上泵油管及下泵均换新但半个月一个月刹车就空

楼主(2024-08-15):
电动车油碟刹上泵油管及下泵均换新但半个月一个月刹车就空

PS,出问题的是后刹,图片是前刹,网络找的图片。

同事的车子,很奇怪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我的手法及维修方法绝对没有问题,包括检查了各个部位,均没有漏点!
包括之前朋友的车子也是如此,加油后一段时间刹车就空了。
这次的问题就很莫名了,最开始是去店里换了油管,半个月一个月上泵刹车油就少了,加油后半个月又空了。
买了一个60多的下泵,同样也是半个月上泵油就空了。
最后怀疑是上泵问题,买了摩托车款的上泵,怪异问题依旧,原以为至少能支撑半年,结果半个月不到刹车又空了,实在无法理解这种奇怪莫名的问题。
还是将问题交给各位大神来讨论吧。
1、刹车油可能性不大,因为都是买下泵、上泵配的刹车油,甚至连店里用的油都要了,也是没能搞定。
2、换下泵后空气排空问题,也能排除了,换油管的时候加过油,坚持半个月一个月,换下泵空了后加油,也是半个月一个月。这次就连上泵也是,后来就直接全油放掉换新油,故障依旧。
3、这次如果再次加油后还是会空,那就只能换出厂整套了,直接下泵油管上泵一套全换。

楼主:
问题是找到了,现在半个月了刹车油没减少,也正在验证,这只能说三方都有责任。

最早都是我换的上泵,加油什么的,下泵压根没动过,但是就是一段时间缺油。这个可以理解。
第二次是已经拿到车店换油管,这里他没有安装好,导致还是一段时间缺油!这里就不理解了。
第三次我换上泵,因为上泵烂了,换了个电动车而不是小电自用的,这个依然可以理解。
第四次是换下泵,车子也有三年了,车主习惯不好,刹车皮都换了三幅了有,刹盘也磨出了很深的凹痕,常规3mm的盘初步判断仅剩1.5mm,而且有波浪痕,这里是我换的下泵,该打大板!
第五次则是最后一次,原本也打算这次换完碟刹盘,还是会少油,就换车!也许是车子怕被抛弃,出现的问题间歇性被我找到并解决了。
起因是我给老婆的小黄驴换上泵,因老化不回位,在未固定好油管螺丝后就固定上泵,忘记紧油泵螺丝就直接加油了,又因车子有个透明罩遮挡龙头,捏刹车去空气的时候就发现透明罩上有水渍,想起油管螺丝未紧,紧好后发现水渍是油管螺丝缝隙喷出来的,没有一丝的痕迹残留在油管螺丝周围,联想起刹车油失踪,心里有些答案。
结合第五次,换完刹车盘后我就紧了一下下泵油管螺丝,如下图,发现依然可以紧1/4圈即45°左右,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而上泵制动的压力能让刹车油直接喷射出,所以并未在其周围留下任何刹车油的痕迹,故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而后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通过回访,刹车效果没有变化,看来问题解决。

网友A:
这么巧,我的电动车也是刹车泵有问题了,前几天因为刹车不灵,还把人电动车撞了,昨天上午上我家门口小坡,快进门的时候,车子突然不走了,然后一直往后溜车,后面是人家的SUV丰田锐放,吓得我赶紧把车扔了,自己连人带车摔倒在自家门口。最近想重新买一个新车算了,这个车骑了已经刚好7年了,今天咨询了两家,都说刹车泵没有配件。我那个是巨龙载重王72v20安

网友B:
你这油管、上下泵全都换新了的、等于全套换新了吧、肯定市什么地方存在微渗漏了、找一地停车两天再仔细找找漏点、使劲多捏捏刹车把找找看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油管、上下泵全都换新了的、等于全套换新了吧、肯定市什么地方存在微渗漏了、找一地停车两天再仔细找找 ...

+1,肯定有漏的地方,不然咋可能凭空消失,话说这也也许就是拉线的更靠谱???

--------------------------

网友C:
灌刹车油的时候排空空气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巧,我的电动车也是刹车泵有问题了,前几天因为刹车不灵,还把人电动车撞了,昨天上午上我家门口小坡, ...

如果单一没有配件,那就只能换全套。如果轮毂能支持配套碟刹那就最好,如果没有,那就只能换件了事。
我老婆的艾玛小黄蜂就是LBN的套件,一个下泵65元,还是增强版,根本装不进,只能退了,后来就换了全套套件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油管、上下泵全都换新了的、等于全套换新了吧、肯定市什么地方存在微渗漏了、找一地停车两天再仔细找找 ...

刹车油一旦漏油短期是很难干的,如果有漏肯定很明显,可问题就是这么久了根本没发现。

网友:
换全套 永绝后患

网友:
奇怪的故障,等着看高手来解决。

网友:
我猜是装配引起的滲漏问题,已经进死胡同了。还是换全套吧

网友:
我听说要抽什么?真空

网友:
你看看刹车片,我的电动车就是刹车片磨没有了,就漏油,刹车片那拍照片看看是不是有油

网友D:
刹车片磨没有了,挤压刹车片的鼓出来回不去,油就从鼓缝隙露出来了,换了刹车片立马不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灌刹车油的时候排空空气了吗?

就算有空气,那也没有刹车吧?
那刹车有了,就算少许空气使用后到上泵,也不至于那么多油渗下去导致上泵空了,就算空了,第二次灌油进去后应该就不会再少油了。
这个逻辑我应该是懂得,但是第三次少油再灌油我就不理解了。

楼主:
当初我给的意见也是全套,但是他已经去店里换了油管,所以后面才换下泵,再换上泵的。这次我的意见也是再加一次油,如果再空只能换全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刹车片磨没有了,挤压刹车片的鼓出来回不去,油就从鼓缝隙露出来了,换了刹车片立马不漏了 ...

注意审题,下泵换新

网友:
全部都换了。一一对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审题,下泵换新

泵和刹车片一起换的?

网友:
如果上泵或接头处漏油  你塑料件也该酥了  还是查查下泵那部分吧    把上泵下泵附近清洗干净  两三天看一回 有没有漏油的痕迹

网友:
这问题是挺特别的,感觉泵管有渗漏,不知道有没有条件做类似自行车轮胎那样的漏气测试,如果有,可先试试,泵管如果排除,就查查与泵管连接处的地方。